Altium Designer19几个疑问

楼主(2024-10-18):
1.原理图update后Message的含义,这些都是些什么意思?

2.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同一网络选中后,不同时显示绿色标记问题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同一网络选中后,不同时显示绿色标记问题.png

网友A:
警告是因为元件的MODE模式时除了NORMAL还有其它模式,双击编辑元件MODE中模式保存然后从库更新元件可解除警告。
第二个问题真的是。。。。。。。。呃。。。。。
shift与ctrl你都试了,为什么不试试Alt呢,按alt点击网络,然后你会发现相同网络名的网络会同时选中。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SCH中的所涉及到的PCB封装,与PCB中能调入到文件中的封装,两者相差了一个孙猴子筋斗云的距离~~~
第二个问题:当你选择了一棵树时,你已放弃了整片森林!换个方式试试,快捷键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是因为元件的MODE模式时除了NORMAL还有其它模式,双击编辑元件MODE中模式保存然后从库更新元件可解除警 ...

也不行的 我要的不是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是因为元件的MODE模式时除了NORMAL还有其它模式,双击编辑元件MODE中模式保存然后从库更新元件可解除警 ...

MODE模式时除了NORMAL还有其它模式---这个在哪里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SCH中的所涉及到的PCB封装,与PCB中能调入到文件中的封装,两者相差了一个孙猴子筋斗 ...

谢谢  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