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做过fpga与stm32之间通信的?

楼主(2024-10-18):
有没有大佬做过fpga与stm32之间通信的?

网友A:
虽然没做过,但FPGA基本不挑,那看单片机有啥接口咯,FSMC,FMC,QSPI,SPI,UART,IIC,外加PHY还可以用以太网

网友B:
STM32的IO口电平改变被FPGA检测到,然后FPGA返回电平给STM32,这个过程叫做通信,可以用大量IO口并行通信,速度相当于CPU与南北桥交换数据。

网友C:
FPGA可以作为外围器件用SPI, 8080MCU等接口与STM32单片机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