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旧版ISP下载软件STC-ISP V6.88J

楼主:
之前在某t买了一款自动下载器,固件弄丢了需要这个版本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A(2024-10-21):
旧版本带自动升级菜单

网友B(2026-03-09):
请问怎么提取89C52里面的程序   芯片未加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提取89C52里面的程序   芯片未加密

用这个软件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提取89C52里面的程序   芯片未加密

用哪个软件写,基本上就可以用哪个软件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软件可以的

好怀念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哪个软件写,基本上就可以用哪个软件读!!

不是吧!我怎么没找到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