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请教个51单片机IO问题

楼主(2024-10-20):
各位大佬:      断续学了点51单片机,学到中断的时候,想请教一下,
.......
sbit KEY=P3^1;
KEY=1;
if(!KEY)
{
........
}
........
这种IO电平的改变检测,是单片机硬件控制的吗,是不是相当于随时都在检测IO电平并且可以即时响应?和硬件中断的区别是什么?和中断的优先级有高低之分吗?

多谢!

网友A:
这就是所以软件检测的方式了吧。
是否相应要看你这个if被执行的频率了。如果还有其他更多代码,就不可能即时相应了。中断可以做到比较即时相应。高优先级的就更容易保证即时,低优先级,就看是否存在更高优先级的代码在运行了。
话说读取外部的按键设么的,不需要太高的即时相应的吧

网友B:
中断优先级更高。

网友B:
中断优先级更高,电平检测级别低

网友C:
当IO口做输入时,用指令可以随时监测IO电平,这不是中断,中断有个响应过程,这直接指令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以软件检测的方式了吧。
是否相应要看你这个if被执行的频率了。如果还有其他更多代码,就不可能即 ...

编程软件层面上是软件检测了,内部硬件层面呢?是不是它内部做出的电平改变响应是被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优先级更高,电平检测级别低

内部硬件层面是不是它内部做出的电平改变响应是被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IO口做输入时,用指令可以随时监测IO电平,这不是中断,中断有个响应过程,这直接指令读取。

多谢。它是主动读取还是被动响应的?

网友D:
当你程序运行到:   if(!KEY)  时,单片机会去查询(读取) P31 的状态是 0/1

网友E:
P3引脚因为没有缓冲器,所以读输入电平时要先将P3.1置1,然后读取的才是输入电平,如果不置1,那么读取的输入电平会不正确。
读电平是软件执行到这个位置才会读电平,没有执行到这里是不会读电平的。而且中断的优先级是比正常程序运行级别要高的,所以一般是响应中断程序先,退出中断后才会按步执行主程序

网友F:
当启动中断后硬件独立运行并响应,但还是有等待CPU响应时间的,否则的话中断时钟就不会有误差,提问写的代码是独立按键不是中断,因此是软件写怎么响应的由写的软件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它是主动读取还是被动响应的?

你读就能得到,cpu不发中断。

网友G:
你需要理解一下原理,
中断,顾名思义就是,打断一个正常的进程。

void main(void)
{
        int_config();//中断配置
        while(1)
        {
                delay(20);
                if(key1==0)
                {
                        led = 1;//点亮
                        delay(200);//延时200ms
                }
                led = 0;
        }
}

//中断处理程序
//产生中断,说明已经有了低电平
viod Int_KEY2 interrupt X
{
        delay(20);//消抖
        if (key2 == 0)//还按着,说明确定有按键按下
        {
                if (led2 == 1)
                {
                        led2 = 0;//灭掉
                }
                else
                {
                        led2 = 1;//点亮
                }
        }
}

看上面的程序主程序在循环检查key1按键,key2就是靠中断处理,啥时候有key2按下就会打断正常的主程序,插入运行一段中断程序,然后再继续从主程序打断的位置继续执行。

执行中断程序时,单片机内部会有记录主程序运行位置的保存和恢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