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论坛精华贴:按键程序不成功

楼主:
结果:长按没反应,短按抬手加一,帮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2024-10-20):
请检查LCD_ShowNum函数运行一次要多久
盲猜多于1ms

网友B:
在函数里定义static u16 key_press_time是不要加=0,如果加这个,输出永远是0,所以是不成功的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函数里定义static u16 key_press_time是不要加=0,如果加这个,输出永远是0,所以是不成功的问题所在

要加0的

网友C:
740行屏蔽试试

网友D:
key_press_time,应该定义为全局变量,你定义在key()里面,跑回主函数的时候,会清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函数里定义static u16 key_press_time是不要加=0,如果加这个,输出永远是0,所以是不成功的问题所在

定义了static(静态)变量,只会初始化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key_press_time,应该定义为全局变量,你定义在key()里面,跑回主函数的时候,会清掉的吧

定义了static(静态)变量,只会初始化一次
不会清掉

网友E:
747行,释放按键是时间刚好=3000,你以为你是神仙?应该改成>=3000;

网友F:
天呐你这都写的些啥尤其是else里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