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L084和LM1875制作2.1功放的PCB

楼主:
利用手头现有的TL084和LM1875制作2.1功放PCB,084的1/2用于前置5倍的放大,另1/2是低通滤波供重低音放大,整个PCB只有10X10CM,目的是打板便宜降低成本,并且双面大面积敷铜,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只要是接地端就会直接与敷铜相连,这样势必造成小电流地与大电流形成不必要的回路(交流信号)引起某些频段的自激失真,本电路巧妙地利用电阻将小信号引入一端接地(电源端),就是图中的R46和R50,在PCB中可以看到将小信号地引入电源端地,理论上有助于电路的稳定性。由于PCB的局限性电源铜箔较细,为此可以另用多股电线焊在铜箔上以增大瞬态电流,阻焊层已标注焊接点。本作品设计有些仓促望大佬们斧正!

网友A(2025-04-22):
很棒,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请问那里可以打板?

网友C:
据说线路板设计是,采用大面积覆铜并不是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里可以打板?

我一般在某一个宝上可以。
价格便宜,比起30年前自己整三氯化铁好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线路板设计是,采用大面积覆铜并不是好办法!

大面积敷铜是解决干扰的最佳方案,关键是小信号接地的处理方法,本电路巧妙过的用R40,R50将小信号引入总地,焊接时用导线直连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里可以打板?

这个板子*立创20元5块,质量极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线路板设计是,采用大面积覆铜并不是好办法!

更正:是R46,R50.

网友E(2025-05-23):
板子没有设置安装孔啊,靠芯片固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板子没有设置安装孔啊,靠芯片固定吗?

前面靠芯片,后面靠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