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音频如何使用同一个功放

楼主(2024-10-21):
现在我的音频源有3对,如何共用一个功放?

网友A:
我不确定楼主的功放是几声道要求如何接线,音频源是麦克风还是耳机信号? 可能用混音器或信号切换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脑输出数码信号到功放,模拟话筒就没办法用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弄了个效果器。
唱卡拉OK时混合电脑输出模拟信号和话筒信号,再用模拟信号进入功放,其他时候就直接用电脑HDMI通到功放用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C:
互锁开关切换、继电器切换、电子开关切换

网友D:
参考一下运放的加法器电路,本质上实际就是波形的叠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楼主的功放是几声道要求如何接线,音频源是麦克风还是耳机信号? 可能用混音器或信号切换器。

都是耳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锁开关切换、继电器切换、电子开关切换

如果叠加输出呢,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E:
用调音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