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的手焊数据接口

楼主(2024-10-21):
初学单片机,在网上买了一个最最最简间的单片机系统,但是没有买下载线,也没有什么功能,就想着自己焊一个转接的下载数据转接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实行USB下载呢?弄好接上电脑好像没有反应?这思路不对的吗?
后面去看了资料,是一定要经过PL-2303SA-SOP8这个IC的吗?

网友A:
需要usb-ttl电平转换芯片,比如常见的CH340系列

网友B:
MAX232这类芯片都可以,直插和贴片都有,电脑没有COM口的话,需要买USB转232和TTL功能的数据线,你这个必须USB转TTL才可以用,232的话你还得加MAX232这类芯片
PL-2303个人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好用,你参考一下

网友C:
这只是一个type-c母口,需要芯片才能通讯,不如买个现成的USB转TTL模块,1--2元多就可以买到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STC都支持USB直接下载的,最新的几个型号才是,89C52显然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usb-ttl电平转换芯片,比如常见的CH340系列

谢谢!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232这类芯片都可以,直插和贴片都有,电脑没有COM口的话,需要买USB转232和TTL功能的数据线,你这个必须 ...

谢谢!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STC都支持USB直接下载的,最新的几个型号才是,89C52显然不是的。

谢谢!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这思路当然不对,电脑的时232电平,单片机的是TTL电平,需要一个CH341转换器

网友F:
1.89C52单片机是支持串口下载的,不能USB直连,需要usb转串口,如CH340模块
2.单片机需要冷启动,自动下载需要相对应的下载电路,或者在点击下载后再让单片机上电
3.type-c是有供电协议的,使用双C口线时,CC需要两个5.1k电阻下拉
4.串口为交叉连接,即RX连接TX,TX连接RX

ps新电脑基本都没有串口,都是USB,看起来像串口的是VGA接口,直接买个CH340模块就行了,便宜的很,一般插上USB就可以识别,不能识别可以去沁恒微官网下载驱动,有驱动类软件一般也会自动安装。

网友G:
直接把芯片换成AI8051U  支持USB下载 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9C52单片机是支持串口下载的,不能USB直连,需要usb转串口,如CH340模块
2.单片机需要冷启动,自动下载 ...

受教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加一个转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