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怎么做一笔画完小游戏?

楼主(2024-10-21):
最近在整,但是没有什么头绪,网上教程也少

网友A:
讲讲你目前的方案,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B:
先用操作系统的C语言编写游戏算法,最后将算法移植进单片机。

网友C:
最简思路:P1.0到P1.7,按顺序低电平,比如初始状态全为高电平,那么起始笔画定位P1.0,等待P1.0是是电平,其它的必须高电平才正确,P1.0是低电平就进入第二步等待P1.1低电平,以此类推直到P1.7也正确,那就是一笔画完了,如果不是这个顺序报错即可 。最简单的图形P1.0到P1.7设计为一条直线;更复杂的增加其他端口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讲讲你目前的方案,大家讨论一下啊

突然想起来,这个不就是手机解锁密码吗,就是手势密码。你弄个按键矩阵,你输入按键显示屏对应的给你接线,接线过程中碰到其他按键就报错。

网友E:
要用触摸屏显示还是用LED?显示有点复杂

网友F: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51来做这个有点难,相对图形应用,51太弱了!
随便说一下下:LCD外设需要有【SPI】接口、有【DMA】的T/R模式,
如果是并口屏,可能还要有类ARM的【FSMC】的接口,串口屏就用SPI。有DMA和无DMA,刷屏速度是天地之别。

MCU还需要有比较大的【RAM】,
因为LCD是要用TFT的,不是的话,你用黑白屏做出来的效果,惨不忍睹;
那么LCD的像素至少要128*128的吧?那么缓存一屏数振据就是32K的RAM;如果更大的320*240,则需求
150K的RAM,市面上很多的MCU都得哑火了。当然也可以外扩一个【PSRAM】。。

游戏总要有声音吧?Beep的didi声已经配不上了。所以,你要有【DAC】,或【PWM】,或【I2S】接口。

音源则存于串行FALSH(需SPI接口)或TF卡(需SPI或【SDIO】接口);

电池要检测吧?则需要一个【ADC】;

暂时就想到这些了。。
总结一下:SPI,DMA,FSMC,RAM,DAC,ADC,I2S,PWM,PSRAM....
想想还是用ARM-M3、M4会轻松点。。

网友G:
PWM硬件移相测试卡教程(二)贪吃蛇@STC8H2K12U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