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_dma进行采集时打印数据为0,不开dma数据能够正常显示,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21):
/**
****************************************************************************************************
* @file        adc.c
* @author      正点原子团队(ALIENTEK)
* @version     V1.3
* @date        2020-04-24
* @brief       ADC 驱动代码
* @license     Copyright (c) 2020-2032,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attention

*
* 修改说明
* V1.0 20200423
* 第一次发布
* V1.1 20200423
* 1,支持ADC单通道DMA采集
* 2,新增adc_dma_init和adc_dma_enable函数.
* V1.2 20200423
* 1,支持ADC多通道DMA采集
* 2,新增adc_nch_dma_init函数.
* V1.3 20200424
* 1,支持内部温度传感器温度采集
* 2,新增adc_temperature_init和adc_get_temperature函数.
*
****************************************************************************************************
*/

#include "./BSP/ADC/adc.h"
//#include "./BSP/DMA/dma.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SYSTEM/usart/usart.h"

ADC_HandleTypeDef g_adc_handle;   /* ADC句柄 */
DMA_HandleTypeDef g_dma_adc_handle;     /* 与ADC关联的DMA句柄 */
uint8_t g_adc_dma_sta = 0;              /* DMA传输状态标志, 0,未完成; 1, 已完成 */

uint16_t g_adc_value[ADC_CH_NUM * ADC_COLL] = {0};  /* 存储ADC原始值 */
//float g_adc_u_value[ADC_CH_NUM] = {0};              /* 存储ADC转换后的电压值 */

/********************************************************************/
/**
* @brief       ADC初始化函数
*   @note      本函数支持ADC1/ADC2任意通道, 但是不支持ADC3
*              我们使用12位精度, ADC采样时钟=12M, 转换时间为: 采样周期 + 12.5个ADC周期
*              设置最大采样周期: 239.5, 则转换时间 = 252 个ADC周期 = 21us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g_adc_handle.Instance = ADC_ADCX;
         g_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g_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g_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g_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g_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ADC_CH_NUM;
         g_adc_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g_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HAL_ADC_Init(&g_adc_handle);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g_adc_handle);//ADC校准

         sConfig.Channel = ADC_ADCX_CH4;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g_adc_handle,&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ADCX_CH5;
         sConfig.Rank = 2;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g_adc_handle,&sConfig);

        __HAL_LINKDMA(&g_adc_handle, DMA_Handle ,g_dma_adc_handle);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3,3);
//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
//      HAL_DMA_Start_IT(&g_dma_adc_handle, (uint32_t)&ADC1->DR, (uint32_t)g_adc_value, ADC_CH_NUM * ADC_COLL);
//                        HAL_ADC_Start_DMA(&g_adc_handle,(uint32_t *)g_adc_value,ADC_CH_NUM * ADC_COLL);
}

void adc_dma_init(void)
{
    if ((uint32_t)ADC_ADCX_DMACx > (uint32_t)DMA1_Channel7)     /* 大于DMA1_Channel7, 则为DMA2的通道了 */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MA2时钟使能 */
    }
    els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1时钟使能 */
    }

        g_dma_adc_handle.Instance = DMA1_Channel1;
        g_dma_adc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g_dma_adc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g_dma_adc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g_dma_adc_handle.Init.Mode = DMA_NORMAL;
        g_dma_adc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g_dma_adc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g_dma_adc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AL_DMA_Init(&g_dma_adc_handle);

//        __HAL_LINKDMA(&g_adc_handle, DMA_Handle ,g_dma_adc_handle);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1,3);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      HAL_DMA_Start_IT(&g_dma_adc_handle, (uint32_t)&ADC1->DR, (uint32_t)g_adc_value, ADC_CH_NUM * ADC_COLL);
                        HAL_ADC_Start_DMA(&g_adc_handle,(uint32_t *)g_adc_value,ADC_CH_NUM * ADC_COLL);

//                if (HAL_ADC_Start_DMA(&g_adc_handle, (uint32_t *)g_adc_value, ADC_CH_NUM * ADC_COLL) != HAL_OK)
//{
//    // 处理错误
//        printf("error");
//}

}

/**
* @brief       ADC底层驱动,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此函数会被HAL_ADC_Init()调用
* @param       hadc:ADC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Instance == ADC_ADCX)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ADC_ADCX_CHY_CLK_ENABLE();  //adc时钟

        ADC_ADCX_CH4_GPIO_CLK_ENABLE(); /* 开启GPIO时钟 */
        ADC_ADCX_CH5_GPIO_CLK_ENABLE(); /* 开启GPIO时钟 */

        /* AD采集引脚模式设置,模拟输入 */
        GPIO_Initure.Pin = ADC_ADCX_CH4_GPIO_PIN;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ADC_ADCX_CH4_GPIO_PORT, &GPIO_Initure);

                                /* AD采集引脚模式设置,模拟输入 */
        GPIO_Initure.Pin = ADC_ADCX_CH5_GPIO_PIN;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ADC_ADCX_CH5_GPIO_PORT, &GPIO_Initure);

                        //ADC时钟初始化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adc_clk_init = {0};
                        adc_clk_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adc_clk_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adc_clk_init);

    }
}

void ADC_ADCX_DMASX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g_dma_adc_handle);
  g_adc_dma_sta = 1;  // 标记DMA传输完成
}

uint16_t g_adc_val[ADC_CH_NUM];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uint32_t temp;
        if(hadc->Instance == ADC_ADCX)
        {

//                print_adc_values();
                HAL_ADC_Stop_DMA(hadc);
                calc_adc_val(g_adc_val);
                HAL_ADC_Start_DMA(&g_adc_handle,(uint32_t *)&g_adc_value,ADC_SUM);
  }
}

//void print_adc_values(void)
//{
//    // 确保在打印之前进行数据校验,例如检查数据个数和有效性
//    for (int i = 0; i < ADC_CH_NUM * ADC_COLL; i++)
//    {
//        // 确认数组中的数据是否有效
//        if (g_adc_value[i] != 0) // 例如,不等于0表示有效
//        {
//            printf("g_adc_value[%d]: %u\r\n", i, g_adc_value[i]);
//        }
//    }
//}

/**
* @brief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 然后平均
* @param       ch: 通道号, 0~17
* @retval      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
uint32_t adc_get_result_average(uint8_t ch)
{
        uint32_t temp_val = 0;
        uint16_t t;

        for(t = ch; t < ADC_SUM; t += ADC_CH_NUM)
        {
                temp_val += g_adc_value[t];
        }

        return temp_val / ADC_COLL;
}

/**
* @brief       计算ADC的平均值(滤波)
* @param       * p :存放ADC值的指针地址
* @note        此函数对电压、温度、电流对应的ADC值进行滤波
* @retval      无
*/
void calc_adc_val(uint16_t * p)
{
    uint32_t temp[ADC_CH_NUM] = {0,0};            /* 定义一个缓存数组 */
    int i,j;
    for(i = 0; i < ADC_COLL; i++)                   /* 循环采集ADC_COLL次数 */
    {
        for(j = 0; j < ADC_CH_NUM; j++)             /* 根据ADC通道数循环获取,并累加 */
        {
            temp[j] += g_adc_value[j+i*ADC_CH_NUM]; /* 将采集到的ADC值,各通道进行累加 */
        }
    }
    for(j = 0; j < ADC_CH_NUM; j++)
    {
        temp[j] /= ADC_COLL;                        /* 获取平均值 */
        p[j] = temp[j];                             /* 存到*p */
    }
}

/**
****************************************************************************************************
* @file        main.c
* @author      正点原子团队(ALIENTEK)
* @version     V1.0
* @date        2020-04-24
* @brief       SPI 实验
* @license     Copyright (c) 2020-2032,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STM32F103开发板
*
****************************************************************************************************
*/

#include "./SYSTEM/sys/sys.h"
#include "./SYSTEM/usart/usart.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USMART/usmart.h"
#include "./BSP/LED/led.h"
#include "./BSP/LCD/lcd.h"
#include "./BSP/KEY/key.h"
#include "./BSP/NORFLASH/norflash.h"

#include "./BSP/SPI/spi.h"
#include "./BSP/ICM42688/icm42688.h"

#include "./BSP/ESP8266USART/esp8266usart.h"
#include "./BSP/ESP8266/esp8266.h"

#include "./BSP/ADC/adc.h"

//int time=50;
int8_t accel1[3];
int16_t accel[3];
int16_t gyro[3];
int16_t adc_result[ADC_CH_NUM];
//uint8_t ret;

uint8_t *frame = NULL;
uint8_t result;

extern uint16_t g_adc_value[ADC_CH_NUM * ADC_COLL] ;
extern uint16_t g_adc_val[ADC_CH_NUM];
extern uint8_t g_adc_dma_sta;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g_adc_handle;   /* ADC句柄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 设置时钟, 72Mhz */
    delay_init(72);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    usmart_dev.init(72);                /* 初始化USMART */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spi2_init();
          Icm42688_Init();
//          ICM42688_Connect();

          esp8266_uart_init(115200);

          adc_init();
    adc_dma_init();

//

//    // 等待DMA传输完成
//    while (!g_adc_dma_sta)
//    {
//        // 等待DMA传输完成
//        printf("Waiting for DMA transfer to complete...\r\n");
//    }

//    // 输出第一个ADC值
//    printf("g_adc_value[0]:%d\r\n", g_adc_value[0]);

//    ESP8266_EN(0);
//                result = esp8266_Init(115200);
//                printf("result:%d\r\n",result);
//           result = esp8266_send_at_cmd("AT","OK",500);
//                 printf("result:%d\r\n",result);

//     连接wifi成功
//           result = esp8266_join_ap("xiao","312312312");
//                 printf("result:%d\r\n",result);
//for(int i = 0; i < 2 ;i++)
//{
//   printf("g_adc_value[%d]:%u\r\n",i,g_adc_val[i]);
//}
//   printf("wraeyrut");
//         printf("g_adc_value");
//         printf("x,y:%u\r\n",g_adc_val[0]);

    while (1)
    {

                //多通道ADC转化,没有DMA
//                uint16_t adcx;
//    adcx = adc_get_result(adc_result);
//                printf("adcx:%d,adcy:%d,\r\n",adc_result[0],adc_result[1]);

                  printf("adcx:%d,adcy:%d\r\n",g_adc_val[0],g_adc_val[1]);

//                //测试串口3是否正常
//                //测试串口3是否正常
//                //测试串口3是否正常
//                frame = esp8266_uart_rx_get_frame();
//                if (frame != NULL) {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这里假设我们要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esp8266_uart_printf("Received: %s\r\n", frame);

//        // 处理完之后,重置接收状态
//        esp8266_uart_rx_restart(); // 重新启动接收
//    } else {
//        // 如果没有接收到完整数据,可以选择处理超时或者其他逻辑
//        esp8266_uart_printf("No complete frame received yet.\r\n");
//    }

//                          esp8266_uart_printf("AT\r\n");
//                          printf("456\r\n");
//                          delay_ms(1000);
//                                frame = esp8266_uart_rx_get_frame();
//                          printf("frame:%s\r\n",frame);
//                          printf("123\r\n");

                        //测试ICM42688
//                        ICM42688_Read_Data(accel,gyro);
//                        printf("gyro_x:%d   gyro_y:%d   gyro_z:%d\r\n",gyro[0],gyro[1],gyro[2]);
//                        printf("accel_x:%d  accel_y:%d  accel_z:%d\r\n",accel[0],accel[1],accel[2]);
//                  delay_ms(1000);

    }
}

网友A:
调整了以下几点代码,看可否解决DMA传输数据为0的问题。修改点包括:

1. **确保DMA和ADC的初始化顺序正确**。
2. **添加调试日志,监控DMA传输状态和数据**。
3. **确保DMA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处理函数工作正常**。
4. **保证ADC DMA启动后的数据读取流程正确**。

###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c
#include "./BSP/ADC/adc.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SYSTEM/usart/usart.h"

ADC_HandleTypeDef g_adc_handle;   /* ADC句柄 */
DMA_HandleTypeDef g_dma_adc_handle;     /* 与ADC关联的DMA句柄 */
uint8_t g_adc_dma_sta = 0;              /* DMA传输状态标志, 0,未完成; 1, 已完成 */

uint16_t g_adc_value[ADC_CH_NUM * ADC_COLL] = {0};  /* 存储ADC原始值 */
uint16_t g_adc_val[ADC_CH_NUM] = {0};               /* 存储处理后的ADC平均值 */

/********************************************************************/
/**
* @brief       ADC初始化函数
* @retval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g_adc_handle.Instance = ADC_ADCX;
    g_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g_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g_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g_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g_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ADC_CH_NUM;
    g_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HAL_ADC_Init(&g_adc_handle);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g_adc_handle);  // ADC校准

    sConfig.Channel = ADC_ADCX_CH4;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g_adc_handle,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ADCX_CH5;
    sConfig.Rank = 2;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g_adc_handle, &sConfig);
}

/********************************************************************/
/**
* @brief       DMA初始化函数
* @retval      无
*/
void adc_dma_init(void)
{
    if ((uint32_t)ADC_ADCX_DMACx > (uint32_t)DMA1_Channel7)     /* 大于DMA1_Channel7, 则为DMA2的通道了 */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MA2时钟使能 */
    }
    els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1时钟使能 */
    }

    g_dma_adc_handle.Instance = DMA1_Channel1;
    g_dma_adc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g_dma_adc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g_dma_adc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g_dma_adc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 设置为循环模式,确保DMA持续工作
    g_dma_adc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g_dma_adc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g_dma_adc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AL_DMA_Init(&g_dma_adc_handle);

    __HAL_LINKDMA(&g_adc_handle, DMA_Handle, g_dma_adc_handle);  // 关联DMA和ADC
}

/********************************************************************/
/**
* @brief       DMA传输完成中断处理函数
* @retval      无
*/
void ADC_ADCX_DMASX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g_dma_adc_handle);
    g_adc_dma_sta = 1;  // 标记DMA传输完成
}

/********************************************************************/
/**
* @brief       ADC转换完成回调函数
* @retval      无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 (hadc->Instance == ADC_ADCX)
    {
        HAL_ADC_Stop_DMA(hadc);  // 停止DMA,防止数据被覆盖
        calc_adc_val(g_adc_val);  // 计算ADC平均值
        g_adc_dma_sta = 1;  // 标记DMA传输完成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 *)g_adc_value, ADC_CH_NUM * ADC_COLL);  // 重新启动DMA
    }
}

/********************************************************************/
/**
* @brief       计算ADC的平均值(滤波)
* @param       *p : 存放ADC值的指针地址
* @retval      无
*/
void calc_adc_val(uint16_t *p)
{
    uint32_t temp[ADC_CH_NUM] = {0};  /* 缓存数组 */
    for (int i = 0; i < ADC_COLL; i++)
    {
        for (int j = 0; j < ADC_CH_NUM; j++)
        {
            temp[j] += g_adc_value[j + i * ADC_CH_NUM];  /* 累加 */
        }
    }
    for (int j = 0; j < ADC_CH_NUM; j++)
    {
        p[j] = temp[j] / ADC_COLL;  /* 计算平均值 */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 设置时钟, 72Mhz */
    delay_init(72);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adc_init();  // 初始化ADC
    adc_dma_init();  // 初始化DMA

    // 启动DMA
    if (HAL_ADC_Start_DMA(&g_adc_handle, (uint32_t *)g_adc_value, ADC_CH_NUM * ADC_COLL) != HAL_OK)
    {
        printf("ADC DMA start failed\r\n");
    }

    while (1)
    {
        if (g_adc_dma_sta)  // DMA传输完成
        {
            g_adc_dma_sta = 0;  // 重置标志位
            printf("ADC Value Channel 1: %d, Channel 2: %d\r\n", g_adc_val[0], g_adc_val[1]);
        }
    }
}
```

### 程序修改了:
1. **DMA初始化**:确保正确初始化DMA,并关联到ADC句柄。
2. **DMA模式**:将DMA模式设置为 `DMA_CIRCULAR`,这样DMA会持续工作,而不需要手动重新启动。
3. **中断处理**:在 `ADC_ADCX_DMASX_IRQHandler()` 中设置DMA传输完成标志位,并在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中处理传输完成的逻辑。
4. **ADC转换完成处理**:在回调函数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中停止DMA、计算ADC平均值,并重新启动DMA。
5. **主循环**:通过轮询 `g_adc_dma_sta` 检测DMA传输完成,并在主循环中打印ADC转换后的数据。

### 调试提示:
- 在 `HAL_ADC_Start_DMA()` 后面添加错误处理,确保DMA和ADC启动正常。
- 你可以通过串口日志查看 `g_adc_val[]` 是否有正确的值输出。如果还存在问题,可以进一步调试DMA的中断是否正确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