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锂电池恒压恒流充电电路

楼主(2024-10-22):
输入电压只有5V,如何恒压恒流给12.6V锂电池充电,

网友A:
升压电路,SEPIC电路,不在意效率的情况下,推荐SEPIC

网友B:
IP2326 2S、3S锂电充电模块

网友C:
我做过这种案子。输入5V给3串鲤电池充电。充电截止保护电压12.6V,英集芯的方案

网友D(2025-03-21):
符合你的要求的板子有好多,搜一下就是了。

网友E(2025-08-03):
用现有的,还有做快充电的。

网友F:
你不说5V的功率? 啥方案都不实用。

网友G:
LGS5523 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