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学网上画的差分电路,负载接在VCCout端,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不接负载的情况下,vccin端5V电压,万用表测量i-adc端,竟然有4V左右电压,给vccout接个小负载,usb-led灯,那么i-adc端口大概3V多不到4V,也就是说通过R16电阻的电流越大  i-adc电压越低,这是为啥啊?

网友A(2024-10-22):
3脚分压太高,超过了共模范围,运放饱和了,处于非线性状态。负载为啥不接在1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分压太高,超过了共模范围,运放饱和了,处于非线性状态。负载为啥不接在1脚?

你好 你的意思说R14和R11选择的电阻错了,我需要10倍的放大,请问选择多大电阻比较合适?另外1脚要去单片机adc针脚,怎么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