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24-10-22):
如把一个六位数组pttdata[6]={'1','2','3','4','5','6'}转换成pttdata[6]={1,2,3,4,5,6}。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pttdata[i]=pttdata[i]-'0';

~~~~~~~~~

网友B:
-0X30?

网友C:
取出来 -‘0’

网友D:
        int a = 1;
        char b = '1';
        printf("AAversion V1.0  a = %d  b = %d \r\n",a,b);
结果:
AAversion V1.0  a = 1  b = 49

故需要减去48,或者0x30,亦或者减去'0'

网友E:
unsigned char i;//定义一个变量
for(i=0;i<6;i++)//循环
{
   pttdata[i]=pttdata[i]-'0';//或者 pttdata[i]=pttdata[i]-48; 或者 pttdata[i]=pttdata[i]-0x30;
}
//执行完此循环以后,就会把六位数组pttdata[6]={'1','2','3','4','5','6'}转换成pttdata[6]={1,2,3,4,5,6}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F:
-‘0’就可以了

网友G:
数字字符转数字减去字符0就行
char c = '0';
int num_c = c - '0';
这样就能得到数字0了

网友H:
1.通过-‘0’可以将数字字符转换成数字
2.这里的转换需要另起一个数组,这两个同名类型不同的数组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通过-‘0’可以将数字字符转换成数字
2.这里的转换需要另起一个数组,这两个同名类型不同的数组会报错。

感谢,现在就是另一个数组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