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串口输出ASCII吗,怎么提取ASCII的整数呢?

楼主(2024-10-22):
例如角度传感器输出ASCII吗258.123度,只想提取258,怎么提取?比较困惑,求助一下

网友A:
uint ASCII_Convert(uchar * ptdat)
{
        uint Angle = 0;
        uchar i = 0;
        while(ptdat[i]>='0' && ptdat[i] <='9')
        {
                Angle*=10;
                Angle+=ptdat[i]-'0';
                i++;
        }
        return Angle;
}

void main()
{
        uchar *AngleRaw = "258.123";
        uint AngleGet = ASCII_Convert(AngleRaw);
        while(1);
}

网友B:
那就取数据到小数点结束就可以了。

网友C:
atoi() 函数了解下

网友D:
static float NumberResolution(char *Buf,uint8_t Star,uint8_t Stop)
{
        uint8_t i=0;
        float Data=0;
    uint8_t PointCount=0;
    uint8_t PointEn=0;
        uint8_t Negative = 0;

        for(i=Star;i<Stop;i++)
        {
                if(Buf[i] == '-')
                {
                        Negative = 1;
                        Data = 0;
                }
        else if(Buf[i] == '.')
        {
            PointEn = 1;
            PointCount = 0;
        }
                /*如果收到的字符是数字则是有效数据*/
                else if((Buf[i] >= '0') && (Buf[i] <= '9'))
                {
                        Data = Data*10 + Buf[i] - '0';
            /*计算小数点后有几位*/
            if(PointEn != 0)
            {
                PointCount++;
            }
                }
                /*如果收到的字符不是数字但是上次收到的字符是数字则接收完成*/
                else if((Buf[i-1] >= '0') && (Buf[i-1] <= '9'))
                {
                        break;
                }
        }
    for(i=0;i<PointCount;i++)
    {
        Data = Data/10;
    }
        if(Negative != 0)
        {
                Data = -Data;
        }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