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数据手册到底怎么看的懂啊?

楼主(2024-10-22):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芯片数据手册就是谁你知道芯片的参数,按着你所需要的芯片功能来对比,看芯片是否适用。因为你了解一个芯片的时候肯定是对这个芯片有要求的,按着这个要求去查找芯片说明书上的说明,如果适合就用,不适合就换另一种芯片。
如果你想问英文数据手册怎么看的懂,那么首先你要懂专业英语,再一个就是懂得看图表,再就是要学会看2D图纸,因为上面有芯片的尺寸等资料。如果你都看不懂,那真的就要再回头补一下基础了

网友B:
一般电子工程师在设计新的硬件电路时就要看芯片数据手册,
如果你看不懂,说明你基础(模拟和数字电路)知识不够,而且
不是给你学习用的,先补补基础吧。

网友C:
1.不看懂,用到哪里看哪里,用不到的不用管,
2.仔细看懂,每一个参数细节都要研究,tj为什么叫tj,cgs干啥用的,找几个不同品牌同类型的的对比参数标注区别。

小白用1 ,专业用2
第一次使用 用1  天天用 用2

网友D:
去看教学视频啊,看讲解

网友E:
可以看一下 洋桃电子 对数据手册阅读方式的讲解视频:如何读懂数据手册?

网友F:
你会干 项目就可以看得懂了,一步一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