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帮我改一下单片机代码吗? eeprom的按字节写入

楼主(2024-10-22):
首先定义一个sbit cap=P32;
P32 连接一个22uf电容,然后接地.,上电后 P32在 0.5秒后,充满电应该是属于低电平,(P32=0)
在这0.5秒内,应该属于高电平(P32=1).
那我直接判断 if(P32==1) 那就写eeprom(按字节写入), 如果P32==0 那就读取上一次写的eeprom

这不就实现我的需求了吗?  按照这个逻辑,我自己写了一个代码 .但是老是有问题.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dat;                                                //定义eeprom 储存数据,但实际好像没用上
u16 EEPROMId = 0x0020;                                //定义eeprom的地址

sbit cap = P3^2;                                        //p32引脚连电容,接地 做电平判定

void sys_init();                                        //声明系统初始化配置
void PWM_init(void);                                //声明pwm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                                 //定义变量x 用于读取eeprom
        unsigned char y=5;                        //定义变量y用于保存pwm值
        sys_init();                                  //调用系统配置

          P3M0 = 0x00; P3M1 = 0x00;                //P32 输出对电容充电
          P5M0 = 0x00; P5M1 = 0x00;                   //pwm 设置在p55口

        x = IapRead(EEPROMId);                        //读取的当前eeprom 赋值给x

          while(1)
        {
                if(cap)                                //如果p32引脚 充电中 p32==1
                {
                IapProgram(EEPROMId,y);                //写地址为0x0020 为 y(以后设置为switch或者数组)

                EEPROMId=EEPROMId+1;                //下次写eeprom +1  0x0021 ,在下次0x0022 以此类推
                y=y+1;                                //pwm亮度 数组+1   (1,15,55,255)

                }
                 CCAP2H=x;                                //把x写入的值 赋值给pwm

                if(EEPROMId >= 0X1FE)                                //如果当前字节到达EEPROM末尾,擦除扇区数据
                 {
                          IapErase(0x0020);                                //擦除扇区

                        EEPROMId = 0x0020;                        //从头开始按字节写入
                 }
        }
}

void sys_init(void)
{
        P_SW2=0x80;
      PWM_init();
        EA=1;                        //打开总中断
}

//// 初始化PWM功能 P55 pwm
void PWM_init(void)
{
    P_SW1=0x20;
    CCON = 0x00;
    CMOD = 0x08;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_PWM2 = 0x00;
    CCAP2L = 0x00;
    CCAP2H = 0x00;
    CR=1;
}

void delayms(u16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10000;
                while(--i);
        }while(--ms);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关闭 IAP 功能
        IAP_CMD = 0;                                                         //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00;                                        // 清零高地址寄存器
        IAP_ADDRL = 0x00;                                        // 清零低地址寄存器
}

char IapRead(unsigned 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1;                                                         // 设置 IAP 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EA=0;
        _nop_();
        _nop_();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E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 = IAP_DATA;                                         // 读 IAP 数据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unsigned 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2;                                                        // 设置 IAP 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IAP_DATA = dat;                                         // 写 IAP 数据
        EA=0;
        _nop_();
        _nop_();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E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
void IapErase(unsigned 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 使能 IAP
        IAP_TPS = 12;                                                 // 设置等待参数 12MHz
        IAP_CMD = 3;                                                         // 设置 IAP 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 设置 IAP 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 设置 IAP 高地址

        EA=0;
        _nop_();
        _nop_();
        IAP_TRIG = 0x5a;                                         // 写触发命令 (0x5a)
        IAP_TRIG = 0xa5;                                         // 写触发命令 (0xa5)
        E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关闭 IAP 功能

}

网友A:
字节读:可使用unsigned char/int/long code指针汇编成MOVC指令即可访问,不需要配置EEPROM寄存器,字节写将二进制1写为0且不可逆,必须扇区擦除才能恢复,没有字节擦除,擦除后全部为0xFF(二进制1),一次擦51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节读:可使用unsigned char/int/long code指针汇编成MOVC指令即可访问,不需要配置EEPROM寄存器,字节写将 ...

可以帮忙完善下我的代码吗?
512 个字节,,
从0可以写,每次小于0.5秒的关,开机,都写一次新数据.
写到510 就擦除这个扇区,然后再从 0 开始写.

网友B:
P3M0 = 0x00; P3M1 = 0x00;配置是准双向高电平,P32 连接一个22uf电容,然后接地,在上电后短暂时间内P32电压由0逐渐上升到接近VCC。从一般意义讲,端口电压小于1/3VCC判断为低电平,大于2/3VCC判断为高电平。中间为不确定状态(因芯片制造工艺不同,其电气特性有差异,要以其用户手册为准)。楼主以此方法取样不妥。再者楼主在主循环中频繁读写EEPROM也是忌讳。通常做法是设置一个变量,掉电时保存这个变量的数据在EEPROM中,再次上电初始化时读取保存的数据赋值这个变量。

网友C:
上电瞬间是低电平,充满电后是高电平,你正好理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3M0 = 0x00; P3M1 = 0x00;配置是准双向高电平,P32 连接一个22uf电容,然后接地,在上电后短暂时间内P32电 ...

可以帮忙完善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瞬间是低电平,充满电后是高电平,你正好理解反了

可以帮忙完善下代码吗?

网友D:
如果是“上电后 P32在 0.5秒后,充满电应该是属于低电平”,充满电后应是高电平的才对吧?

楼主:
关键是eeprom单字节写入.
这个没问题

网友E:
0.5秒关机再开机,开机后充电,此时单片机不一定能复位完成,关机后0.5秒,此时电容的电未必能放完。再开机不一定能及时复位并开始运行你的代码。搞不懂为啥要这么操作。

网友F:
你是那个要做手电筒的吧? 你的思路是不是搞错了?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给单片机提供足够大的电容,确保单片机在 0.5S 内不会被完全放电,当单片机检测到“断电”这个信号之后,给标志位F0置位1,然后设置 0.5秒的定时换醒后 休眠。 0.5秒后休眠唤醒 把F0清0继续休眠。如果0.5秒内被来电唤醒,因为标志F0 为1 则模式增加1,同时跟新 Eeprom.  如果 0.5秒后被唤新,或者,时间很长彻底掉电了,重新上电,因为F0都为0 则 读取Eeprom 数据,继续使用,原来的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完善下吗?

首先要明确表明你的需求是什么,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那个要做手电筒的吧? 你的思路是不是搞错了?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给单片机提供足够大的电容,确保 ...

手电功能上已经搞定了,
现在就是每次都是写 1字节,然后擦除整个扇区,
觉得这样太浪费了,eeprom寿命怕顶不住多久,
想弄成 每次读一字节,写一字节,写完 512或者 1024,2048,再擦除扇区,再从头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