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阵滚动程序问题

楼主(2024-10-23):
屏幕截图 2024-10-23  屏幕截图 2024-10-23  屏幕截图 2024-10-23
感觉像是停在了TABLE_ROW[0],想滚动起来,求大佬指教。

网友A:
看我帖子有荔枝

网友B:
错的地方有点多,是不是没搞明白啊,32行应该是j,35行应该i+k,取值k<3,还有错误,但这个应该能动了

网友C:
35行应该i+k,取值k<3

网友D:
程序大部分正确
问题在delayms函数内的第11行
unsigned char 是0~255, 不会<0
于是14行死循环了,如你所说的卡在TABLE_ROW[0]了
把11行改为char i;
或把14行改为for(i=0;i<=100;i++);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