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入学习32单片机的请教

楼主(2024-10-23):
各位大佬我有点学习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路线:我学习32单片机准备往操作系统方面走
1、有时候在网上看别人的代码,发现没有别人写的好,不知道如何去深一步学习,是继续看别人的模仿,还是如何去做啊
2、现在如果做一个项目,如果单纯的借鉴别人的代码,就是复制粘贴的话,能很快的做出来,当然这也是我能看懂但是自己写不出来的,就感觉自己学不到啥东西一样
3、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深入学习了

最后,希望各位大佬能给我一点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A:
写不出来就是没学通
模仿->学习理解->修改
你还卡在学习理解的阶段
建议多看别人的问题
本论坛的24小时问答区是很好的地方

网友B:
想学好单片机我认为在了解编程的基础后最应该学习的是代码的逻辑思维,也就是实现程序目的的逻辑,然后回过头来再编程。再额外说一句,不要怀疑自己编写不出来程序,因为项目一开始都是想好框架,然后利用之前学习到的知道往里面补充代码,然后再整体测试代码有没有实现功能,没有实现功能再修改,如此反复。没有一个程序员可以做到一次性就把整个程序都做好而没有BUG,或者有这样的程序员但我实际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给自己信心。可以找一些简单的小项目或者说是容易实现的程序目的,然后自己不参考代码看看能不能做出来,做不出来的时候再看一下人家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慢慢把这个编程思想学到,时间积累才是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不出来就是没学通
模仿->学习理解->修改
你还卡在学习理解的阶段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学好单片机我认为在了解编程的基础后最应该学习的是代码的逻辑思维,也就是实现程序目的的逻辑,然后回过 ...

谢谢大佬

网友C:
拼命钻研就行

网友D:
多练多做,把一个大项目拆分开来逐步做,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适当的记忆一些常用的套路。

一定要亲自上手像闭卷考试一样敲出代码,不然很难做出自己的东西

至于如何进一步学习,建议了解一下硬件基础,学会看硬件的参考文档,耐心看个十几篇下来会有很大提升的

网友E:
进步就是先学习,后发挥,其实能学会用东西就很厉害。

网友F:
单片机的终点就是C+V,复制粘贴,永远的神
如果你是觉得32单片机你不怎么会用,那就是你单片机方面的基础还没有学好,可以先停下来,去学学8051,不需要太深入,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单片机编程"
记住,是单片机编程,而不是8051编程,你会了,上手一款不用品牌的单片机,就是几天的事情了
为什么是8051呢,因为它好上手,资料多,会的人也多,有问题好解决,一般来说,从0基础开始就以32单片机入门,确实有点难,大神除外
如果你是已经会了单片机编程,让你困惑的是操作系统,那就去买一本相关的书来,从序言开始学,不一下子跳到某个章节,这看一下,那看一下
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你会很快学会的

网友G:
其实我看网上的程序没有几个写的好的,要有信心。这玩意慢慢来多积累从易到难,每隔一段时间回顾一下自己写的代码是否有更好的写法,如果感觉有更好的实现方法就推倒重来别怕麻烦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你能不停推倒之前的旧程序就说明你在进步,如果很久之后还觉得自己写的程序天衣无缝或者像诗一样优美就说明在原地踏步了。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做嵌入式一定要有分层理念、任务解耦理念。程序一定要非阻塞式写法并且向面向对象靠拢。

网友H(2025-04-26):
嗨,哥你好,我觉得您是没有做项目的整体框架。

网友H:
编程前的思路很重要,把大体框架做出来,如:要用哪些外设,有哪些逻辑,哪里要用中断等等,把这这些确定好了,前提是你对这些外设会使用了解其原理,知道我能用它做什么,在编写,调试,编写,调试。就ok了

网友I:
建议从简单的学起,易上手。楼主可以看看STC家的AI8051U,支持32位,跟着视频学习打卡还可以免费送实验箱,而且他们新出的辅助开发工具AiCube ,已支持Ai8051U-32Bit可以生成代码框架,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J:
STM32我就没看过什么代码,都是Ctrl-C、Ctrl-V库例程就把活儿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