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4K64TL单片机触摸功能,按教程直接ISP下载无响应

楼主(2024-10-24):
STC8H4K64TL 触摸功能,按教程直接ISP下载无响应。

51黑论坛_touch_test,用的 论坛里这个, 包文件,改的的LED。

楼主:
触摸, 怎么都没有触摸的输出, 但是 电容有电压变化的。

网友A:
你去冠方找技术啊  隔壁论坛试试在线的

网友B:
1,尝试官方的例程,宏晶板子批次不同,配置也有变化,论坛的案例可能对不上
或者排查程序上的错误

2,尝试串口下载试试,我曾经就把这板子和stc32g的板子自带的的usb下载弄坏过

网友C:
你监控一下按键的读数看看,STC有电脑软件配合读取的,或者自己显示、串口返回均可。。

楼主:
void        TKSU_ISR(void) interrupt 35
{
        u8        j;
//011BH        触摸按键 中断入口  //35
                //用户中断处理代码
                        P47=1;      // TL3          TL3 的LED 点亮

         P10=1;       //TL2          TL2 的LED 点亮 fm=70;

                             P02=0;
                            P22=0;

、、、、、、、、、、、       关键是不进入这个中断 函数, 大于32的 中断,   用过补丁软件。
之前,加入 isr.asm 文件, 调13中断,也测了, 也是不进入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