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小白,有没有大佬能帮我解释一下下面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在嘉立创上找了个手柄的原理图,进来发现基本很难看懂,希望大家给我解释一下各个模块的作用

关于以上这块单片机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单片机类型都有哪些?
以下的各个模块有什么用,都是怎么设计

麻烦大家了,刚入门小白,问题可能比较多,问的也不够切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2024-10-25):
第一个问题,以上单片机STM32的单片机也就是常说的32位单片机,作用的话单片机作用就是作为主控CPU你可以理解成人的大脑,可以控制手脚运动,可以感觉到各种冷热痛,然后分类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按照不同分类有不同分法,比如8位单片机,16位单片片机,32位单片机,还有其他各种分类,就像人可以分男女也可以分老少也可以分皮肤颜色头发颜色一样,分类方法很多,我不清楚其他分法只知道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
第二问题模块功能,第一个电源电压检测检测电路,你可以理解成两个他通过检测到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压计算出电池的剩余电量。第二个扩展口SWD,他的功能就是下载程序将你的代码写进单片机。第三个拓展口2.4G就是个模块,你去某一个宝买个2.4G模块,说错了,要两个分别接不同的地方他两可以像蓝牙一样传输数据。第三个油门和方向,你可以理解成他们就是很多方向按键就像游戏手柄的方向盘一样。电源电路就是给电路板供电的,指示灯就是灯,你可以控制他们亮灭,复位电路就是电脑重启按键,OLE是就是显示屏,KEY就时键盘按键。

网友B:
你这问题有点大,建议网上搜索 “ STM32 开源  无线手柄” 相关的资料学习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有线手柄与无线手柄的区别,一个是通过实际线路收发信号,一个是用无线传输信号。至于按键定义,信号响应,灯光以及声响等等,都是单片机负责的内容。无线传输一般都有专用的无线收发信号的芯片,看你针对哪一种无线收发方式。知道了手柄的定义你就能知道电路的作用了,也就能单个去分析电路的构成作用。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单片机,这个是整个电路工作的大脑,用于协调各部分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D:
原理图以及程序问题,建议咨询电路作者。
单片机用什么IO口是按照数据手册来的,因为每个IO口可能有不同的特殊功能(ADC/高速SPI/硬件PWM/串口/外部中断等),不是随便选的。

网友E:
学习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