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tb6600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24-10-25):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string.h"

uint8_t KeyNum, moto_flag=0;                //定义用于接收按键键码的变量
int Speed=3000;                //定义速度变量

unsigned int dir=0,time=3;

int main(void)
{

        Motor_Init();                //直流电机初始化
        Serial_Init();
        Serial_SendString("welcome!!!\n\r");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while (1)
        {

                if (Serial_RxFlag == 1)                //如果接收到数据包
                {

                        /*将收到的数据包与预设的指令对比,以此决定将要执行的操作*/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Clockwise") == 0)                        //如果收到LED_ON指令
                        {
                                Motor_Set(0,1*1000);                                                                                //点亮LED
                                Serial_SendString("Clockwise\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LED_ON_OK

                        }

                        else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Counterclockwise") == 0)        //如果收到LED_OFF指令
                        {
                                Motor_Set(1,1*1000);                                                                                        //点亮LED
                                Serial_SendString("Clockwise_1\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LED_ON_OK

                        }
                        else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OFF") == 0)        //如果收到LED_OFF指令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熄灭LED
                                Serial_SendString("MOTO OFF\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LED_OFF_OK

                        }
                        else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SPEED ADD") == 0)        //如果收到LED_OFF指令
                        {
                                Speed=Speed+10;        //熄灭LED
                                Serial_SendString("SPEED ADD\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LED_OFF_OK

                        }
                        else if (strcmp(Serial_RxPacket, "SPEED SUB") == 0)        //如果收到LED_OFF指令
                        {
                                Speed=Speed-10;        //熄灭LED
                                Serial_SendString("SPEED SUB\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LED_OFF_OK

                        }
                        else                                                //上述所有条件均不满足,即收到了未知指令
                        {
                                Serial_SendString("ERROR_COMMAND\r\n");                        //串口回传一个字符串ERROR_COMMAND

                        }

                        Serial_RxFlag = 0;                        //处理完成后,需要将接收数据包标志位清零,否则将无法接收后续数据包
                }

//                                dir=Serial_RxPacket[0];
//                        time=Serial_RxPacket[2];
//                        if(dir == 0)
//                        {
//                                Serial_SendString("dir is Clockwise!\r\n");
//                        }
//                        else if (dir == 1)
//                        {
//                                Serial_SendString("dir is Counterclockwise!\r\n");
//                        }
//
//                        Motor_Set(dir,time*1000);
//
////                        Motor_Set(0,3*1000);
//                        Serial_SendByte(Serial_RxPacket[0]);
//                        Serial_SendByte(Serial_RxPacket[1]);
//                        Serial_SendByte(Serial_RxPacket[2]);
//
//                        Serial_SendByte(dir);
//                        Serial_SendByte(time);

        }
}

https://live.csdn.net/v/424954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步进电机

网友A(2025-01-21):
下载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