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无法连接USB

楼主:
我画了一个电路板,原理图见下图,来源于STC8数据手册,为什么连接ISP下载无反应?另外暂时没有找到300欧的电阻,用250欧代替的。稳压保护管也没有焊接
另外原理图中为何使用3.6V的稳压保护管,数据为5V不是把稳压管击穿了吗?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4-10-25):
直接下载需要装驱动,百度的过程比较麻烦,我也操作失败了。现在老实用下载器。

网友B:
1,检查焊接测试电压,先把所有元件焊好了再进行下载测试

2,usb的数据端囗电压不是5v,建议看文档,不同usb标准电压不同,有3.3v和1.几伏的差别,并不会影响你的使用。而且,稳压管就是工作在击穿状态下的,基础要打牢啊

网友C:
USB牵涉到布线问题,首先,USB到板子最好用标准的USB数据线,其次板子上 D+ D- 必须要平行走线,尽量不要有过孔,即便有过孔也要做到一起过孔。最后,由于STC8G系列是模拟USB.所以需要安装专门的 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需要装驱动,百度的过程比较麻烦,我也操作失败了。现在老实用下载器。

谢谢你,那我搜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检查焊接测试电压,先把所有元件焊好了再进行下载测试

2,usb的数据端囗电压不是5v,建议看文档,不 ...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牵涉到布线问题,首先,USB到板子最好用标准的USB数据线,其次板子上 D+ D- 必须要平行走线,尽量不要有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检查焊接测试电压,先把所有元件焊好了再进行下载测试

2,usb的数据端囗电压不是5v,建议看文档,不 ...

应该是差分电压,2个稳压管在什么状态还不好说,

网友D:
觉得还是用下载器把,USB直接下载的话,还得多用几个原件,PCB面积得增大,下载器留4个排针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检查焊接测试电压,先把所有元件焊好了再进行下载测试

2,usb的数据端囗电压不是5v,建议看文档,不 ...

有空拿示波器看看差分电压

网友E:
严格执行厂家的线路图,如果还不行,你去冠方论坛找技术 实时在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严格执行厂家的线路图,如果还不行,你去冠方论坛找技术 实时在线的

还有实时在线的?谢谢提醒

网友F:
问题很简单,P3.2口接一个10K的电阻上拉到单片机的电源就可以了; 稳压二极管要不要无所谓,300欧电阻 用100欧 200欧都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题很简单,P3.2口接一个10K的电阻上拉到单片机的电源就可以了; 稳压二极管要不要无所谓,300欧电阻 用10 ...

数字表检测下载按键不按下时是5V,按下是0V,所以上拉电阻应该不要需要?
您说的后面的话我是赞同的

网友G:
建议不要,如果成功了你的那个串口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H:
STC8H频繁下载没发现不灵啊。连上USB下载线,按下下载键(P3.2),别松手,关闭单片机电源,再次给单片机上电,然后就可松开下载按键了,这时看下载界面扫描串口显示的是HID1,说明连接成功,点一下下载键就可顺利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STC8H频繁下载没发现不灵啊。连上USB下载线,按下下载键(P3.2),别松手,关闭单片机电源,再次给单片机上 ...

我还没有写程序,点击的是检测单片机型号,也应该没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