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元器件

楼主:
该零件位于外部输入信号与控制器之间。可能是一个逻辑缓冲芯片,排除74HC125,有没有哪位能看出是什么零件。
in-1高,ou1A和ou1B为高,为低则输出都为低
in-2高,ou2A和ou2B为高,为低则输出都为低。

如图。

网友A(2024-10-26):
14脚+7脚负,数字电路,大概是什么74系列与门,与非门啥啥的吧。具体看看实测的逻辑吧

网友A:
例如74HC00就是4与非门,看电路放上去的话至少引脚功能差不多对的上

网友B:
应该是4路2输入的与门,CD系列还是74系列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谢谢大家,看起来像是74HC08D与非门,大家有不同建议吗

网友D:
记得有一款CMOS电路测试仪,能准确读出IC型号来的,你上网搜一下?

网友E:
貌似7408,74LS08,74HC08等74系列08,双输入4与门,逻辑和管脚都能对应上

网友C:
买回来测试一下给大家结果。

网友C:
经过测试,发现是SN74HC08D。谢谢大家宝贵意见。

网友F:
我这可以测试40/45/74/54系列打磨掉型号的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