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开关连接的是中断输入端还是ADC输入端?

楼主(2024-10-26):
一个电热毯控制器,有3个按钮,分别是开关/温度/时间,都接5V和电阻到单片机的同一个引脚上,电源按下引脚电压是3V多,温度按下是2V多,时间按下是1V多,单片机是OPT的,sop16,型号被打磨了,请问该脚是中断用还是ADC用???

网友A:
这解法大概率是ADC

网友B:
优点线路简洁节约IO口。缺点是按键上潮或接触不良时会功能错乱,不过按键不多用几年问题也不大。

网友C:
这个单片机引脚同时连接了开关按钮和电阻,并且有不同的电压读数,这通常意味着该引脚被配置为模拟输入(ADC)功能。

网友D:
中断还是ADC?不是这么分的!
因为ADC也可以用中断的!
看你的描述,这3个按键是肯定接成ADC的了,
至于是不是中断只能看软件的写法了,
因为ADC也能产生中断,不用中断用轮询方法也行。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之前只看过STC的,今天发完贴后看了中微的MCU,感觉就是ADC,ADC也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E:
ADC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