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0-5伏直流可调,

楼主(2024-10-26):
各位大师,晚上好,求电路图0-5伏可调,电流不大,1 0毫安左右即可,要求电路简单。谢谢。

网友A:
0起调比较麻烦,如果接受0.6V起调可以使用一些FB=0.6V的降压芯片。
简单的LM317是1.25v起调
以上这些需要0V起调加负压可实现。

网友B:
电阻分压

网友C:
这个电流直接7805上加可调电位器即可,5/0.01=500,选470欧的可调即可。功率5x5/470=0.0532瓦,这么小的功率普通电位器应该可以胜任

网友D:
317加个3v的负电压,就可以从0v起调

网友E:
用电位器做电压跟随器电路。

网友F:
直接用DAC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