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08—一根线的4x4键盘

楼主:
$regfile = "m8def.dat" ' 定义一个配置文件名称
$crystal = 8000000 ' 定义晶振频率为8MHz
$BAUD = 9600 ' 定义波特率为9600

Config 1wire = Portc.5 ' 配置1-Wire通信在Portc的第5脚上

' 定义变量
Dim Row(4) As Byte ' 定义一个长度为4的字节数组,用于存储每行的扫描码
Dim Ar(4) As Byte ' 定义一个长度为4的字节数组,用于存储发送给1-Wire设备的命令和数据
Dim a As Byte ' 定义一个字节变量a,用于临时存储数据
Dim Key As Byte ' 定义一个字节变量Key,用于存储检测到的按键值
Dim Rowlus As Byte ' 定义一个字节变量Rowlus,用于循环遍历每一行

' 主循环,不断读取键盘按键
do
    gosub Readkeypad ' 调用Readkeypad子程序读取按键
    print key ' 打印按键值
loop

' Readkeypad子程序:读取键盘按键
Readkeypad:

    ' 初始化Row数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二进制掩码,用于激活对应的键盘行
    Row(1) = &B01111111
    Row(2) = &B10111111
    Row(3) = &B11011111
    Row(4) = &B11111110

    ' 遍历每一行
    For Rowlus = 1 To 4

        1wreset  ' 重置1-Wire总线

        ' 准备发送给1-Wire设备的命令和数据
        Ar(1) = &HCC  ' 跳过ROM命令
        Ar(2) = &H5A   ' 匹配ROM命令的一部分(此处用于检测按键,实际可能不发送完整匹配命令)
        Ar(3) = Row(Rowlus)  ' 当前行的激活码
        Ar(4) = &HFF - Ar(3) ' 计算校验码

        1wwrite Ar(1), 4  ' 向1-Wire设备写入命令和数据
        Ar(1) = 1wread(2)  ' 从1-Wire设备读取响应(通常是按键的标识)
        A = Ar(2) And &B00011110  ' 提取响应中的按键标识位

        ' 根据响应判断按键值
        Select Case A
            Case 30: Key = 0  ' 无按键按下
            Case 28:
                ' 根据行号确定具体的按键值
                If Rowlus = 1 Then Key = 16
                If Rowlus = 2 Then Key = 9
                If Rowlus = 3 Then Key = 8
                If Rowlus = 4 Then Key = 7
            Case 26:
                If Rowlus = 1 Then Key = 15
                If Rowlus = 2 Then Key = 6
                If Rowlus = 3 Then Key = 5
                If Rowlus = 4 Then Key = 4
            Case 22:
                If Rowlus = 1 Then Key = 14
                If Rowlus = 2 Then Key = 3
                If Rowlus = 3 Then Key = 2
                If Rowlus = 4 Then Key = 1
            Case 14:
                If Rowlus = 1 Then Key = 13
                If Rowlus = 2 Then Key = 12
                If Rowlus = 3 Then Key = 11
                If Rowlus = 4 Then Key = 10
            Case Else: Key = 0  ' 其他情况视为无按键按下
        End Select

        ' 如果检测到按键,则退出循环
        If Key > 0 Then Exit For
    Next Rowlus
    Return ' 返回主程序

网友A(2024-10-27):
这芯片太贵了。。。搜到的都是2 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太贵了。。。搜到的都是2 30

买一片1块钱的stc 一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