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充电问题

楼主(2024-10-27):
对于不同大小的铅酸电瓶,如何判断电已充满?是判断电压准,还是电流准

网友A:
先恒流0.1C充电,到14.4V恒压充电到0.01C就停止或浮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恒流0.1C充电,到14.4V恒压充电到0.01C就停止或浮充。

人家是想通用不同容量的电池吧!

网友C:
不同容量看电压,相同容量看电流

网友D:
判断是否满电是电压跟电流一块结合判断的
硬件控制充电电流的芯片,一般是以电流小于设定恒流电流的1/10时,判定为充满
比如,你设定的充电电流是1A,那么,恒流之后的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小于0.1A时,判定为满电,充电芯片自动停止
如果是软件控制充电相关数据的话,那就是自己去设定充电电流,满电电流,之类的数据了
至于多少C的,在你不知道电池容量大小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设定1C的
所以,对于这种大容量电池,你要知道它的容量,才好去买充电器或者自己做充电器电路
你去电动单车就知道了,它都是标了多少安时的充电器的,不能乱用的
有可能充电过慢
有可能充电不满
甚至有可能起火,这个可没少报道过

网友E:
都判断,具体分阶段,没有办法精确判断,以实测为准,因此更换不同型号的电池充电又需要实际测试得到具体阈值数据,如达到某一电压阈值后进入下一阶段。

网友F:
单纯根据电流电压判断是不行的。比如我手边一个电池,恒流充到13.8V电压就不上去了,但电流还是蛮大的,电池发热。说明电池内部可能出现了问题,继续按以往的恒压到14V以上肯定出问题的。所以,整个电池管理系统不能如此简单,还要考虑电池温度、环境温度、电池老化程度等等。

网友G:
可以同时监测电压和电流两个因素

网友H:
铅酸电池的充电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预充电阶段、快速充电阶段和浮充阶段。

(1)预充电阶段:在这个阶段,电池接受较小的电流进行充电,电流大小以电池能够接受的充电电流为基准。预充电的目的是使电池的电压逐渐升高,为后续的快速充电做好准备。此阶段电池内阻较小,充电电压较低。

(2)快速充电阶段:当电池电压达到一定值后,进入快速充电阶段。在这个阶段,电池接受较大的电流进行充电,电流大小以达到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基准。此阶段电池内阻逐渐增大,充电电压也逐渐升高。

(3)浮充阶段:当电池电压达到浮充电压时,进入浮充阶段。在这个阶段,电池接受恒定的电压进行充电,电流大小以维持电池电压稳定为基准。此阶段电池内阻较大,充电电压较高。

2. 充电曲线特点

(1)充电初期,电池内阻较小,电流较大,充电速度较快。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内阻逐渐增大,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充电速度逐渐变慢。

(2)在快速充电阶段,电池内阻和充电电压迅速上升,充电速度达到最大。此时,电池需要吸收大量的电荷,充电电流较大。

(3)在浮充阶段,电池内阻和充电电压达到最大,充电速度逐渐减小。此时,电池已经接近充满,充电电流逐渐减小。

(4)整个充电过程中,电池的充电电压和内阻呈非线性关系。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内阻逐渐增大,充电电压也逐渐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