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位AD芯片问题

楼主(2024-10-27):
如果用24位AD芯片采用差分方式,测量电流的话,基准电压除以2的24次方,再除以增益倍数,就是AD的最小分辨电压,那么量程就是最小分辨电压乘以2的23次方?

网友A:
24位是包含正负的,理论上只有23位,其中还包含一些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位是包含正负的,理论上只有23位,其中还包含一些噪声。

上面我的最小分辨电压计算方法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