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OLED 从10减到9,屏幕显示的时候个位的0还显示着,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2024-10-27):
请问一下,用51驱动OLED显示计数的时候,从10减到9,屏幕显示的时候个位的0还显示着,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个位不是显示9了嘛?

网友B:
去查OLED手册啊,看一下是置1不显示还是置0不显示,然后通过程序把不想显示的段全部置1或者置0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在主循环里面一直刷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位不是显示9了嘛?

本应该显示9,但是现在显示的是90,10的那个0没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主循环里面一直刷新显示

是一直刷新显示的,但是显示的是90,而不是9,上一次显示的10的个位0一直存在

网友D:
那9显示在十位?

网友E:
程序上做个判断用空格把个位覆盖掉,或者用sprintf右对齐

网友F:
你想把9显示在十位还是个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应该显示9,但是现在显示的是90,10的那个0没消失

那为何要把9显示在十位数的位置?就算不消隐无效零,也要显示09才对吧。

网友G:
调用新显示时清屏。如果屏上有不希望清的内容,就增加一个清除显示数据区域的函数,调用新显示数据前清区域即可。

网友H:
if一下,一般显示数字的函数都是先确定显示几位的,因为每一位都要分别取书来显示,可以在这个函数上if一下,如果小于10就显示1位,如果大于10就显示两位,甚至大于100就显示三位,这样错位显示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前面补0的情况了。

网友I:
你是不是没有清除屏幕?显示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原来一流的要清除,或者用空格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