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原理图,是否有错误[更新了]

楼主(2024-10-28):
帮忙只点一下。

网友A:
楼主的文件我这打不开,具体把截图发来看看。

网友B:
两个锁存器的LE端要受控,不然你这个电路工作不了。

网友C:
573锁存输出,其实显示不需要很高的频率,一般使用595驱动居多,再或者TM/aip系列的显示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锁存器的LE端要受控,不然你这个电路工作不了。

改好了,麻烦一下,原理图对不对。

网友B: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如果OE能再受控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如果OE能再受控就完美了。

谢谢,以经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