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超低功耗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24-10-28):
输入电压最低2V,效率90以上,输出电流不高,超低功耗。用途是锂电池降压1.5V给石英机芯供电。石英机芯工作电流1毫安。

SGM6021和XC9265,哪个更适合。

网友A:
用LDO吧,一些LDO的静态电流才2uA。

网友B:
输入多少V电压呢?

网友C:
作为一制合格的石英钟应该用13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DO吧,一些LDO的静态电流才2uA。

LDO芯片 XC6206 试了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LDO芯片 XC6206 试了不好

说说看,怎么个不好?
我用6206锂电池输出2.5V30mA很正常的,你是不是外接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看,怎么个不好?
我用6206锂电池输出2.5V30mA很正常的,你是不是外接电容太小了?

18650电池充满电,用不到2个月,钟表就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充满电,用不到2个月,钟表就停了

先简单算一算,1mA电流,一天24小时,两个月就是60天,这样算下来
1x24x60=1440mAh,18650电池的容量差不多有1400mAh了,如果电池是旧的,
这个容量是正常的。
你想要更长的时间可以换耗电小的液晶电子表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充满电,用不到2个月,钟表就停了

我改造的,就是用的这个电路,XC6206-1.5V,苹果5淘汰下来的电池,基本上充一次电用3-4个月。

网友F:
S-1112B28PI-L6NTFG,试试这个怎么样

网友F:
ldo损耗太大,锂电池3.6v,输出1.5,70%都损耗了

网友G:
你这机芯里面放的马达吗?1mA电流! 如果是1uA电流,低功耗的LDO就足够了.

网友H:
才1ma电流,随便什么封装的LDO就搞定

网友I:
石英机芯工作电流?你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石英机芯工作电流?你是不是搞错了

扫秒的,比较耗电,实际测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LDO吧,一些LDO的静态电流才2uA。

LDO线性的效率不行

网友K:
这2颗dcdc待机电流都很好,ldo也就ua待机才能体现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