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sus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这个A感觉自己不是自己一样

屏幕截图 2024-10-28

网友A(2024-10-28):
MDD0有四个

网友B: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C:
LE=0,OE=0,而A0=0,说明此时输出是的上一次被锁存的数据,与你现在所看到的D0-D7无关,
如果不想看到此现象,你的OE要置高。
看看573的直值表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