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和51单片机串口配套的键扫和LED驱动显示芯片?

楼主(2024-10-28):
现在市场上有好多同时具有按键输入和LED数码管显示的驱动芯片,如TM1680、SM1628等等,哪款具有51单片机串口通信格式的。不用复杂的程序,就可传送按键码和显示数据?比如,单片机发送数据,这个芯片就显示对应的数字;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就知道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A:
还是要玩熟I2C总线,我最近还在用TM1650做4位显示,那公版代码回来稍改就成了自己的专用代码,后续案子要用直接上.按键返回没有去验证,毕竟我只要做显示,但这个真的不难,串口返回的有设备也是人家做出来的半成品不是原生产品..

网友B:
对啊,iic或者SPI都很好用,论坛里面都有现成的代码用啊。串口留着干别的。2根线3根线搞定显示和按键,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不可能的,单片机里啥也没有,都是你自己写进去的代码,怎么会自动适应它?

网友D:
你可以试试usart hmi串口智能屏,数码管的没见过串口的,你可以自己做,弄一批几角钱的单片机专门负责显示,统一刷上显示程序,以后用的时候拿出来就能用,不就相当于专用芯片了?

网友E:
可以定制,成本不高

网友F:
先写一个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的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接收串口收到的指定格式用于数码管显示,再用别的单片机发送要显示的内容?接线数据量上i2c 2根线,串口也两根线,工程量是一样的,你说的这种其实就类似医院的时间显示,需要同步时间之类的。其他恐怕没啥必要吧

网友G:
您好,这正是我最近在做的个人项目。选一款价格较低的MCU进行开发,直接驱动数码管,然后对将通信协议封装成串口通信。

目前这个已经做好了,支持共阴极、共阳极,整个MCU电路十分简单,一个MCU、4个电阻、1个4位数码管。

下一步我准备做一个5*5的矩阵按键开发,也封装成串口,到时候有什么按键按下,MCU就用串口通信发送这个按键。

如果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