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带eeprom的51内核单片机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程序初始化前读写正常,在程序跑起来后,写进去的数据在反复断电重启时候容易乱,甚至存不上去,是需要写在中断里吗?还是我主频太高了了。

网友A(2024-10-29):
51内部eeprom有写入次数寿命的,正常运行一天写个几次最多几十次就可以了,你反复断电写还得了,

一天几百次几千次没多久单片机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内部eeprom有写入次数寿命的,正常运行一天写个几次最多几十次就可以了,你反复断电写还得了,

一天几 ...

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为什么eeprom_write(2,(u8)(12));可以存储进去,但是eeprom_write(2,(u8)(mileage_val1));存不进去
定义的是u8 mileage_val1=0;

网友C:
上电后将 EEPROM中的数据读到RAM中,平常是读写RAM,
掉电时及时将RAM中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保存到EEPROM,
就无 EEPROM 擦写寿命这种问题

网友D:
EEPROM字节读:可使用unsigned char 指针汇编成MOVC指令访问,不需要初始化。
字节写:二进制1可以写为为0,0不能写为1。
扇区擦除:全部擦除为FF (二进制1),没有字节擦除,一次擦1扇区即为512字节。

网友E:
需要稳定的电源,否则在写入时的电源跳动或者断电之后的乱跑跑到了写入部分,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