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疑问

楼主:
图中的疑问

网友A(2024-10-29):
这是不是一个LED灯的恒流电源?

网友B:
图很多错误,不值得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很多错误,不值得分析

哪里有错误呢

网友D:
这图是有问题

网友E:
首先6个二极管,拆成3队,就是一个接口H L O一个接口接一队正反接的二极管,这种接法一般用于防反接的,你可以看下整流桥是不是这样接的。那么有个问题如果你的H L O 时一个3P的电源线插口,VCC和GND你随便接两个口都可以。但是你后面拿几个H- L- O-信号什么意思?H 和H-如果是一对电源正负极?那么问题来了,你H是一个正电源VCC,L是一个正电源VDD,O是一个正电源V+,你经过一对整流桥全接一起啥意思?一起烧吗?如果H 和H-不是一对电源正负极,画着图的人想法挺新奇的啊?是生怕别人看懂它的电路图吗?============================================================================================

然后说下你那一堆不知道什么作用的的电路图,三极管是pnp,低电平导通通,HO同时高电平,不通,同时低电平,导通,人家本来就被R?拉到GND上了,你是想说再给你并一个10K电阻减阻值,然后通过分压让Q2在电压超标时分压导通,起保护作用?(H或者O是低电平,同上H-是什么) 他两一高一低呢?你想啥呢?高电平在还能有你低电平啥事(H O只有一个有效作用同上)。你也别解释什么H-L-T-是什么电平?我不是你老板,听你解释,你要么把整个项目电路发出来,就拿个小截图,我就从你截图你说法,你这截图里电路名称起名乱七八糟的,你下次还拿这样的截图发问,我保证没人给你解答,就这样。

已经分析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是不理解图纸那里错了,那我只能说对不起换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