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取模 一个字符占一个字节,我想让这个字符变大,然后用两个字节显示…

楼主(2024-10-29):
请教一个问题,字库取模的时候,一个字符占一个字节,我想让这个字符变大,然后用两个字节显示,但是取出来的模还是一个字节显示,剩余一个字节空着,怎样实现让字符显示在这两个字节的中间?

网友A:
换24*24点阵,还不够大,换36*36点阵,,,还可以换成更大的,只要屏幕够大

网友B:
1、让字符变大,需要更改点阵的模式,比如5*8的,编程12*16.想要自己建立点阵,用工工具画出来,取得点阵数据。
2、如果点阵变化后,显示不合适,可以调整字符显示的位置坐标来达到目的

网友C:
可以不用改字模的空间, 可以用软件算法, 字模的一个1可以编程为显示11
                                                                                                  11
这样字模就放大四倍了,显示的字模大小16x16 就可以显示64x64大小的字符了.

网友D:
取模软件一般是高是宽的两倍,你的需求变成高宽1:1了所以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