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背面设置不钻孔焊盘属性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PCB背面设置不钻孔焊盘属性长圆、孔径0(实际显示0.003),看焊盘确实没有孔,但将背面焊盘映射到了顶面(如图),问实际打板也是这样吗?会有0.003的孔并沉铜吗?

网友A(2024-10-30):
0.003毫米吗?3微米的孔这谁也做不了吧

网友B:
为什么要设计一个0.003的钻孔?这样的孔PCB厂家做不出来的!不如直接设个单层焊盘!

网友C:
各位:设置的是无孔焊盘,目的是表面焊跳线,设置钻孔属性为0,但显示孔为0.003,并映射到顶面,因为顶面有其它线条,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D:
天菩萨,楼主的目的是干啥,这问题有没有走大脑过,别说0.003mm的孔,你打个0.1mm孔能打的

出来吗?这种思维能写程序吗

网友E:
单层焊盘是没有孔的,你设0.003的孔厂家也做不了

网友F: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如果你不需要钻孔。在钻孔层里,对应区域没有钻孔圆点就行了。焊盘上的那点点,板厂一般不会去管的。默认做成完整的焊盘没有孔。而且,拿0.003mm的直径,目前板厂也钻不除了。估计蚀刻也弄不了。

网友C:
已解决,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