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8位数码管动态扫描,前7位亮度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30):
问题如帖子标题,跪求大神解决!程序实现的时数码管跑跑秒显示,没有用到定时器,单片机代码如下
while(1){
                        /*
                        DataPort=LedWei[0];                //先要给P0口赋值,否则出现残影
                        WEI=1;
                        WEI=0;
                        DataPort=LedDuan[0];
                        DUAN=1;
                        DUAN=0;
                        Delay(1000);  //延时刷新频率,太高了抖动,太低了有拖影

                        DataPort=LedWei[1];
                        WEI=1;
                        WEI=0;
                        DataPort=LedDuan[1];
                        DUAN=1;
                        DUAN=0;
                        Delay1000();
                        */
                        t++;
                        if(t>5){
                                num++;
                                t=0;
                        }
                        /*if(num==10){
                                num=0;
                        }*/

                        Temp[0]=LedDuan[num/10000000];
                        Temp[1]=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
                        Temp[2]=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
                        Temp[3]=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Temp[4]=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
                        Temp[5]=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Temp[6]=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7]=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for(i=0;i<8;i++){
                                DataPort=0x00;  //把段数据清零,清除残影
                                DUAN=1;
                                DUAN=0;
                                Delay(0);
                                DataPort=LedWei[i];
                                WEI=1;
                                WEI=0;
                                Delay(0);
                                DataPort=Temp[i];
                                DUAN=1;
                                DUAN=0;
                                Delay(60);

                        }

                }

网友A:
为何不用定时器?

网友B:
                        Temp[0]=LedDuan[num/10000000];
                        Temp[1]=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
                        Temp[2]=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
                        Temp[3]=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Temp[4]=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
                        Temp[5]=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Temp[6]=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7]=LedDuan[((((((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这部分计算会很久?

网友C:
按你的流程是这样的:
1、计数加1
2、取第1位数,
3、取第2位数,
4、取第3位数,
5、取第4位数,
6、取第5位数,
7、取第6位数,
8、取第7位数,
9、取第8位数,
10、按1-8顺序显示各位数。
你这个从上述的第2步到第9步计算量太多,耗费大量的CPU时间了!
当你从第8位显示完会之之后再显示第1位数时,显示停留最长,
所以看上去前7位亮度不够,而第8位最亮,明白了吗?
因为你的程序流程就有问题。
如果不想用定时器,就取一位数后,立即显示这个数,这样看上去8个数的显示停留时间就差不多,亮度也就基本一致了。
最好的方法是开个定时器,按一定的时间比如2mS中断,每次进中断只显示一位数,从dis_buf[0]到dis_buf[7],再到dis_buf[0],周日而复始。
而主程序只做计数、计算各位的值、并存入显示缓存数组中dis_buf[8]...

楼主:
这个算的好!给力,谢谢

楼主:
给力,经过改进可以正常跑了,而且8个管显示都正常

/*-----------------------------------------------
  名称:8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变化数据
  内容:8位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数字,这种扫描显示方式成为动态扫描,并不停变化赋值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DUAN=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WEI=P2^7;//                 位锁存

/***********************************
        数码管码表
***********************************/
unsigned char code Led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LED段码

/*****该程序位码表没有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10]={
0xfe,  //0 第1位---从右侧开始
0xfd,  //1 第2位
0xfb,  //2 第3位
0xf7,  //3 第4位
0xef,  //4 第5位
0xdf,  //5 第6位
0xbf,  //6 第7位
0x7f,  //7 第8位
};
***************************/

unsigned char Temp[8];  //临时数组,用于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A,B,C,D,E,F,G,H);   //显示函数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 i < t; i++)
        for(j = 0; j < 125; j++);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num=0,t=0;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a,b,c,d,e,f,g,h;
        while(1){
                if(t==80){ //用于延时一段时间显示,类似延时函数,
                        i++;
                        t=0;
                }
                if(Temp[0]==9){ //判断数码管是不是跑到 99999999 ,如果是,重新计数
                        i=0;
                }
        t++;
        //数码管断码分离计算
        Temp[0]=i/10000000;
        Temp[1]=i/1000000%10;
        Temp[2]=i/100000%10;
        Temp[3]=i/10000%10;
        Temp[4]=i/1000%10;
        Temp[5]=i/100%10;
        Temp[6]=i/10%10;
        Temp[7]=i%10;
        //显示函数
        Display(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Temp[7]);
        }

}
/*******************************
显示函数:
8个参数分别对应8个数码管
*******************************/
void Display(A,B,C,D,E,F,G,H){
        //打开第一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A];
        DUAN=0;

        WEI=1;
        DataPort=0xfe;
        WEI=0;
        delay(1);
        //打开第二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B];
        DUAN=0;
        WEI=1;
        DataPort=0xfd;
        WEI=0;
        delay(1);
        //打开第三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C];
        DUAN=0;
        WEI=1;
        DataPort=0xfb;
        WEI=0;
        delay(1);
        //第四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D];
        DUAN=0;

        WEI=1;
        DataPort=0xf7;
        WEI=0;
        delay(1);
        //第五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E];
        DUAN=0;

        WEI=1;
        DataPort=0xef;
        WEI=0;
        delay(1);
        //第六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F];
        DUAN=0;

        WEI=1;
        DataPort=0xdf;
        WEI=0;
        delay(1);
        //第七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G];
        DUAN=0;

        WEI=1;
        DataPort=0xbf;
        WEI=0;
        delay(1);
        //第八位
        DUAN=1;
        DataPort=LedDuan[H];
        DUAN=0;
        WEI=1;
        DataPort=0x7f;
        WEI=0;
        delay(1);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力,经过改进可以正常跑了,而且8个管显示都正常

楼主这个显示程序在实际应用中会有许多问题,常见的问题可能亮度不够或亮度不均匀、闪烁、鬼影等。建议用定时器中断1~2ms运行如下数码管显示程序。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x00;DUAN=1;DUAN=0;//段消隐
        DataPort=~(0x01<<i);WEI=1;WEI=0;//送位码
        DataPort=LedDuan;DUAN=1;DUAN=0;//送段码
        i=++i%8;//循环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