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片机程序问题请教一下大佬

楼主(2024-10-30):
这个kill 数据从哪儿来的。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calc();
void pll(unsigned long);

ulong rcdata,nadata,sun,kill;

sbit data=p2^2;
sbit clk=p2^1;
sbit le=p2^0;

void calc()
{
     uchar a,cs;
    uint n,r;
     r=1280;
     n=246;
     a=12;
     cs=6;//cs=l;lds=h;fc=h;sw=l;
     rcdata=cs;
     rcdata=rcdata<<14;
     rcdata=rcdata+r;
     rcdata=rcdata<<1;
     rcdata=rcdata+1;
  nadata=n;
  nadata=nadata<<7;
  nadata=nadata+a;
  nadata=nadata<<1;
}

void pll (ulong kill)//msb first
{
     uchar i;
     sun=0x40000;
     for(i = 0; i < 19; i++)
     {
           clk=0;
          if(kill & sun)   //这个kill数据从哪里来的
           {
                 data=1;
           }
           else
           {
                 data=0;
           }
           clk=1;
           sun=sun>>1;
     }
     clk=0;
     data=0;
     le=1;
     le=0;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0;
  clk=0;
  data=0;
           calc();
           pll(rcdata);
           pll(nadata);
}
}

网友A:
void pll (ulong kill)//msb

网友A:
void pll (ulong kill)不就是这个函数的参数吗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直接传入数据了

网友B:
当然是函数的参数传递进来的啊。不过全局里面也有一个,不建议这样搞,全局和局部用一个名字。

网友C:
长整型参数,不赋值时为0.程序中作为子程序,调用时直接对长整型赋值后运行子程序。

网友D:
calc()里计算出rcdata和nadata
然后传参进pll()函数对kill赋值

代码开头创建的kill用不上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是通过 pll(rcdata);   pll(nadata); 对kill赋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是通过 pll(rcdata);   pll(nadata); 对kill赋值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哈哈哈

网友E:
void pll (ulong kill)//msb first 这个函数里面,定义局部变量kill为ulong

网友F:
这是C语言基础,建议温习下C语言

网友G:
函数传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C语言基础,建议温习下C语言

半道出家,只是对单片机感兴趣,自己搞点小玩意玩玩,没有系统学过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道出家,只是对单片机感兴趣,自己搞点小玩意玩玩,没有系统学过C。

网上买个书,很多入门的书,看几天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