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的精度是多少?能达到千分之一吗

楼主:
片内ADC精度能达到千分之一吗?

网友A(2024-10-31):
万分之二点四

网友B:
0到4096也就是可以到1/4096

网友B:
当然这是分辨率,实际是非线性还有偏移的

网友C:
2的12次方是多少

网友C:
2的12次方==4096,可以细分为4096分之一

网友D:
STC8H8K64U-45MHz-LQFP64/LQFP48/32, TSSOP20
内置高精准 12位 ADC  测试 数据,
下图,测试 16384个点,  外部实测,达到真12位ADC的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C8H8K64U-45MHz-LQFP64/LQFP48/32, TSSOP20
内置高精准 12位 ADC  测试 数据,
下图,测试 16384个点,  ...

这有15%的?

网友F:
。。。。
12bit精度是分辩率,意思是Vref/4096的电压变化,都会被捕捉到。最小一个位(bit0)就是分辩率.
如果Vref是3.3V,3.3/4096~=0.8mV;
如果Vref是5.0V,5.0/4096~=1.2mV;
如果Verf是2.5V,2.5/4096~=0.6mV;
但半导体的制作工艺、线路噪声==,将会影响最终ADC的结果,所以要误差越小的越好。
误差与精度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G:
用过很多MCU带的ADC,精度最高的是STC的12位ADC,严格测试过的,线性误差、微分误差都在1LSB之内。

网友G:
那是LSB,不是百分比。

网友H:
好几个分清分辨率跟精度
STC8H规格书中给出的精度误差是千分之一点五,没有达到千分之一
而且,现实电路中,还要考虑参考电压,如果是用STC内部参考电压,整体的误差会超过1%
还有,如果你用的是电阻分压取样的话,还得把电阻的误差算进去,一般是1%的电阻,两个电阻误差上限就是2%
那么,整体最大误差能到3%左右

网友I:
12位AD的精度是多少 ?理论上1/(2^12)远超千分之一;
与实际电路、器件、工艺等相关,精度肯定下降;
片内的AD相对最便宜,所以精度你懂的;
如果分析天平裸露放在普通的厨房里,那么精度你是知道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2位AD的精度是多少 ?理论上1/(2^12)远超千分之一;
与实际电路、器件、工艺等相关,精度肯定下降;
片 ...

你也是分清分辨率跟精度两者,这是两个不同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