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31在STOP2模式下能否将串口的RX配置成EXTI唤醒呢?为什么我的唤醒不了呢?...

楼主(2024-10-31):
STM32L431在STOP2模式下能否将串口的RX配置成EXTI唤醒呢?为什么我的唤醒不了呢?并且空闲中断也不能用,手册中说在硬件上已经将EXTI与RX引脚连到一块了,但是呢STOP2模式不能将串口唤醒,所以它的那种方式好像不能使用,只能用最原始的将RX配置成EXTI的方式了,但是也还是唤醒不了
进入STOP2模式,
void EnterStop2ModeRTC(void) // 自定义的Enter函数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hrtc, RTC_FLAG_WUTF);
  __HAL_RTC_WAKEUPTIMER_EXTI_CLEAR_FLAG();
  __HAL_RTC_TIMESTAMP_CLEAR_FLAG(&hrtc, RTC_FLAG_TSF);
  __HAL_RTC_TAMPER_TIMESTAMP_EXTI_CLEAR_FLAG();
  while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 USART_ISR_BUSY) == SET)
    ;
  while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 USART_ISR_REACK) == RESET)
    ;
  setUca3RxToExti();//配置串口3的RX为EXTI
  HAL_SuspendTick();
  //HAL_DBGMCU_EnableDBGStopMode();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 // 进入STOP2模式
}

退出STOP2
void ExitStop2ModeRTC(void)
{
  SystemClock_Config();
  HAL_ResumeTick();
  SCB->SCR &= ~SCB_SCR_SLEEPONEXIT_Msk;
}

主函数
while (1)
  {
    while (getExitLPM3())
    {
      saveData();
      lcdActionPro(); // lcd进程
      keyActPro();
      // if (uart[_COM3].active)
      // {
      // }
      }
    }
    EnterStop2ModeRTC();
  }

在函数getExitLPM3()中,判断了一个标志位是否被置位,如果置位了就进入里面的while
EXTI回调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5))
  {
    ExitStop2ModeRTC();
    HAL_NVIC_DisableIRQ(EXTI9_5_IRQn);
    setUca3RxToRx();
    // uart[_COM3].active = true;
  }
}

在EXTI的回调函数中退出了STOP2模式并重新将串口RX引脚配置为接收引脚
void setUca3RxToExti(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9_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9_5_IRQn);
  uart[_COM3].active = false;
}

void setUca3RxToRx(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 0, 0);
  // //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 UART_IT_RXNE);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 UART_IT_RXNE | UART_IT_IDLE);
}

串口中断
void USER_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 = 0;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 UART_FLAG_RXNE) != RESET)
  {
    data = (uint8_t)huart3.Instance->RDR;
    wrEleQueue(&uart[_COM3].Rx, data);
    // uart[_COM3].active = true;
    // bleAppConfig.rxAct = 1;
    // bleAppConfig.tmrResp = bleAppConfig.tmrRxHold = HAL_LPTIM_ReadCounter(&hlptim1);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3, UART_FLAG_RXNE);
  }
  //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 UART_FLAG_IDLE))
  // {
  //   // uart[_COM3].flag = 1;
  //   uart[_COM3].active = false;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3);
  // }
}

中间好像逻辑有点问题,但是我想不明白了哈哈,就是那个标志位被置位true后就会一直在内层的while中循环,出不来了,就进不去STOP2了,但是不知道在哪将它给置为false,本来想使用IDLE空闲中断的,但是空闲中断使用后收不到数据,现在不使用的时候第一包数据永远都是错误的,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