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些问题,关于51单片机的

楼主:
RT,现在是想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能产生1至50hz方波信号的装置,目前是仿照江科大的教程用pwm做了一个这样的,是用led灯去模拟这个频率,然后我的想法是通过修改counter和compare的值去控制它的频率以及占空比,,想问问这样是可行的么

屏幕截图 2024-10-31

网友A(2024-10-31):
还有就是感觉学到这一块已经有点迷糊了,目前是把江科大的51单片机教程除了红外控制以外的都学习完了,但是关于这里方波这些东西的知识感觉找不到教程,想求大佬们指点下迷津,后续应该怎么去学习,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方波是延时关断的,占空比由于视觉感觉不出来,祝你成功

网友C:
方波频率和PWM有啥关系?方波频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PWM是一个脉冲周期内(有一个0和一个1的脉冲)输出1和总周期的比。
用定时器产生的时钟周期,去翻转IO口;周期越短,则在IO口产生的1和0的电平交替频率越快,也就是频率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方波频率和PWM有啥关系?方波频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PWM是一个脉冲周期内(有一个0和一个1的脉冲) ...

所以说我应该把这个LED改成是IO口,这样对吗

网友D:
你的方法控制频率以及占空比可行。
unsigned int gPrd=20;//周期20ms即50Hz
unsigned int gDuty=10;//占空比 gDuty/gPrd=50%
/*
freqSet(50,0.5);//设置频率50Hz,占空比50%
freqSet(1,0.5);//设置频率1Hz,占空比50%
freqSet(0.1,0.1);//设置频率0.1Hz,占空比10%
*/
void PwmSet(float freq,float duty)
{
        gPrd=1000/freq;
        gDuty=gPrd*duty;
}
/*
freqSet(50);//设置频率50Hz,占空比50%
freqSet(1);//设置频率1Hz,占空比50%
*/
void freqSet(unsigned char freq)
{
        gPrd=1000/freq;
        gDuty=gPrd/2;
}
void tm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1ms
{//最大频率可设置500Hz
        unsigned int counter=65535;
        if(++counter>=gPrd)
        {
                counter=0;
                LED=1;
        }
        else if(counter==gDuty)
        {
                LED=0;
        }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控制频率以及占空比可行。

上面的代码漏了个static
void tm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1ms
{//最大频率可设置500Hz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er=65535;
        if(++counter>=gPrd)
        {
                counter=0;
                LED=1;
        }
        else if(counter==gDuty)
        {
                LED=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控制频率以及占空比可行。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