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被手机录像时有闪烁,是频率太低还是什么原因?肉眼看不到闪烁

楼主(2024-10-31):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闪烁的呼吸灯属于PWM驱动,可以并联个电容或提高频率改善。

网友B:
你用大于等于10KHz频率的PWM驱动就不会看到闪烁了。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直推,或者MOS扩流方式。PWM 4K频率手机近距离拍是有频闪的。大于16K大部份手机是拍不到的。拿到专测频闪指数实验室是测得到频闪;按我经验16K PWM 频闪指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