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封装恒流芯片

楼主(2024-10-31):
有没有代替hi124x的,电流更大的,只是用来车把指示用的恒流芯片,三颗2835灯珠串联,每个灯珠额定功率1W,不是功率LED,这个电流太小了,我要500mA,但是元件不能多!板子很小,只有小指那么大。不能外置MOS,不要带电感。只是一个恒流芯片,不是DCDC芯片!!!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找地方做梦去吧

楼主:
怎么回事  最近的帖子连个浏览都没有呢

网友B:
线性恒流芯片,要考虑功耗问题。我推荐一款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  最近的帖子连个浏览都没有呢

线性恒流要考虑功耗和压差问题,我推荐一款给你

X1244低压线性恒流调光100V(1).pdf

ESOP8封装

网友B:
我推荐一款给你,可以拉更大电流

网友C:
不行的,三个灯电压是9.6V左右,你的供电意味着芯片要承受2-2.5V的电压,你算算它发热多大

网友D:
小指那么大——三颗LED都差不多那么大了吧,上面还有个小桥堆,你对面积要求太苛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恒流要考虑功耗和压差问题,我推荐一款给你

这封装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三个灯电压是9.6V左右,你的供电意味着芯片要承受2-2.5V的电压,你算算它发热多大

怎么发热  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指那么大——三颗LED都差不多那么大了吧,上面还有个小桥堆,你对面积要求太苛刻了。

不是我对面积要求大   是结构就给这么大

楼主:
比SOT23-6更小的线性恒流芯片有吗?因为空间十分有限,灯只是用来指示作用。电流需要500mA,3个2835LED串联,不要用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恒流要考虑功耗和压差问题,我推荐一款给你

这个封装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