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35无法颜色反转

楼主(2024-11-01):
初始化无法颜色反转是怎么回事啊,改了好几遍急了就把0x00~0x08都试了一遍,结果还是不行
。难道只能改代码了吗,这个程序在别的显示屏上正常显示。实在想不到办法了才来发帖子。
这是正确的颜色(从上到下是红黄绿淡蓝白蓝背景为黑)
实际显示的颜色
反转指令(0xB4)
数据手册

网友A:
颜色不对, 可以参考这个贴的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p;page=1#pid12178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对, 可以参考这个贴的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708&page=1 ...

这个的颜色问题不是RGB变成BGR,而是输入的11111000 00000000到了屏幕上变成了00000111 11111111,查了数据手册结果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对, 可以参考这个贴的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708&page=1 ...

这个的颜色问题不是RGB变成BGR,而是输入的11111000 00000000到了屏幕上变成了00000111 11111111,查了数据手册结果反色指令不管用

网友A:
用这个颜色反转指令试试,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颜色反转指令试试,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周末回家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