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代码PWM要怎么写?用于风扇左右摆头上的

楼主(2024-11-01):
大伙,这种电机的PWM代码要怎么写,用于风扇左右摆头上的,请大伙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直流电机吧。和DRV8870差不多好像。但是这个便宜不少钱。PWM可以用芯片的也可以软件但是频率肯定不如芯片的高吧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电机驱动电路。
2个输入控制口,同低是不转,手拧电机轴可轻松转动,转完停下不动。
同高也不转,手拧电机轴不转动,锁死电机轴。
只有一高一低才能自动持续转动。
如果一高,另一输入PWM,则是调速。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PWM原理还是一样的嘛
H桥上方这个导通的时候,另一个下方就用PWM
这个内部有驱动电路,也不知道是不是自举升压驱动,如果是的话,随便驱动了
一个导通,另一个就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