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非画原理图不可吗?

楼主(2024-11-01):
  pads不能直接放置封装吗?原理图不可缺少吗?

网友A:
反正我用PROTEL99SE是可以不用原理图的

网友B:
不用非画原理图不可!

网友C:
有原理图,可以自动纠错呀

网友D:
不用原理图,只能做很简单的pcb, 人脑不可能一直记得住这个pcb的每条线路走向的.
做一个原理图不需花很长时间, 但减少了后面很多工作量.
复杂的PCB还是必须要有原理图, 来双向对比布线有无错误, 原理图里面可以设置布线规则, 线间距多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