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使用J-Link开发示例

楼主(2024-11-01):
一,硬件搭建
1,硬件准备
硬件
规格/数量/路径
PC
Windows
J-link
*1
Start Kit
*1
Start Kit 原理图
PY-MCU资料-20220413\PY-MCU资料-20220413\Start kit用户指南\PY32F030-Start Kit用户指南

2,Start Kit 配置,J1接跳线帽

3,使用USB CABLE给Start KIT供电

4,J-link 与KIT连线

二,软件安装
1,软件准备;
软件/资料
版本/路径
Keil uVison5

Puya.PY32F0xx_DFP.0.0.4
PY-MCU资料-20220413\PY-MCU资料-20220413\pack\MDK
PY-MCU资料

2,Keil uVison5 默认安装

4,Pack 默认安装
5,安装完成重启电脑;
6,接入J-Link后,查看设备管理器是否安装好驱动;
   如果驱动异常,可以在Keil安装目录中安装,以下截图以64位系统为例

7,打开PY-MCU资料中的例程
PY-MCU资料-20220413\PY-MCU资料-20220413\Library and Examples\PY32F030_HAL_Firmware_V0.0.1\PY32F030_HAL_Firmware_V0.0.1\Example\GPIO\GPIO_Toggle\MDK-ARM

8,编译工程,

8,配置Options,Debug为J-link

9,点击Setting,可能有以下弹框,点击OK

10,在新的弹框中选择M0+

11,调试方式选择SWD,成功后会显示芯片的IDCODE

12,点击Debug 按钮即可进入仿真模式
13,通过以上步骤使用J-LINK 不能烧录
一,Keil中不能找到芯片ID
1,检查电源和地以及PCB的电流;
2,(1)SWD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2)检查PINOUT 是否一致
确认原理图中的芯片型号和目标型号是否一致,;
二,KEIL能够找到芯片ID,
1, 确认Keil中芯片型号与目标板子芯片型号一致
2,PY32FXXF14 的MCU需要手动修改RAM大小为0x800
3,可以调整SW的最高速度为1MHz,尝试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