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测速 不用编码器,有什么可替代的办法吗?

楼主(2024-11-01):
最近在参加循迹小车的比赛,想加个测速,让小车跑起来更稳定,但是大赛限制不让用编码器,有什么可替代的办法吗

网友A:
测量电机反电动势也可判断转速

网友B:
直流电机可以检测电流脉冲,非直流电机可采用红外或霍尔元件检测。

网友C:
红外测速

网友D:
使用磁铁和霍尔效应传感器检测速度

网友E:
能否告诉我怎样能通过测速使得循迹时更稳定啊? 我处理稳定循迹还是PID那些老套做法
另外通过光电和霍尔等,都属于编码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