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家居系统程序

楼主(2024-11-01):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bmp280.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u32 STM32_xx0=0X4E4C4A;
u32 STM32_xx1=0X364B1322;
u32 STM32_xx2=0X132D13  ;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10000

u8 buff[30];//参数显示缓存数组
u8 count;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云端数据点
u8 wifi_sta;//wifi连接状态标志
u8 mode=0;//模式控制自动和手动
u8 NTP_sta=0;//网络时间获取状态
u8 display_contrl=0;
u8 curtain_flag=0;
u8 last_curtain_flag=0;

extern u8 DHT11_Temp,DHT11_Hum;                //温湿度
u16 Pre;                                                        //气压检测值
u16 gz_value;                                                //光照检测值
u16 m2_value;                                                //烟雾检测值
u16 m7_value;                                                //一氧化碳检测值
u16 m135_value;                                                //空气质量检测值

u16 A_DHT11_Temp=35;                                //温度阈值                    高于阈值时报警
u16 A_DHT11_Hum=60;                                        //湿度阈值                                 低于阈值时报警
u16 A_pre=1500;                                                        //气压阈值                                 低于阈值时报警
u16 A_gz_value=4000;                                //光照强度阈值                 低于阈值时打开窗帘和照明灯
u16 A_m2_value=4000;                                //烟雾阈值                                 高于阈值时报警
u16 A_m7_value=4000;                                //一氧化碳阈值           高于阈值时报警
u16 A_m135_value=1500;                        //空气质量阈值                 低于阈值时报警

//协议初始化
void Gizwits_Init(void)
{
    TIM3_Int_Init(9,7199);//1MS系统定时
    usart3_init(9600);//WIFI初始化
    memset((uint8_t*)¤tDataPoint, 0, sizeof(dataPoint_t));//设备状态结构体初始化
    gizwitsInit();//缓冲区初始化
}

//数据采集
void userHandle(void)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LED0;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curtain_flag;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DHT11_Temp;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idity=DHT11_Hum;
    currentDataPoint.valuepre=Pre;
    currentDataPoint.valueGZ_Value=gz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2_Value=m2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7_Value=m7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135_Value=m135_value;
}

void Get_Data(u16 count);//获取传感器数据
void WIFI_Contection(u8 key);//WiFi连接控制
void Canshu_Change(u8 key);//系统参数调节
void Mode_Change(u8 key);//模式切换
void BUJING_Cotrol(u8 mode,u16 time,u16 count);

int main(void)
{
    u8 t=0;
    int key_value;                //按键值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Adc1_Channe_Init();                        //ADC通道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引脚初始化
    bmp280Init();
    while(DHT11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Gizwits_Init();                  //协议初始化
    BEEP = 0;
          printf("初始化完成!\r\n");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0,&A_DHT11_Temp,2);        //开机读取温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2,&A_DHT11_Hum,2);        //开机读取湿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4,&A_pre,2);                        //开机读取气压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8,&A_gz_value,2);        //开机读取光照强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0,&A_m2_value,2);        //开机读取烟雾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2,&A_m7_value,2);        //开机读取一氧化碳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4,&A_m135_value,2);        //开机读取空气质量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0,&A_DHT11_Temp,2);        //开机读取温度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2,&A_DHT11_Hum,2);        //开机读取湿度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4,&A_pre,2);                        //开机读取气压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8,&A_gz_value,2);        //开机读取光照强度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0,&A_m2_value,2);        //开机读取烟雾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2,&A_m7_value,2);        //开机读取一氧化碳阈值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4,&A_m135_value,2);        //开机读取空气质量阈值

    while(1)
    {
        Get_Data(0);
        if(gz_value<=A_gz_value&&mode==0)   //光照强度小于阈值
        {
            LED0=0;          //LED12亮
            curtain_flag=0;  //打开窗帘
        }else if(gz_value>A_gz_value&&mode==0){
            LED0=1;           //LED12关闭
            curtain_flag=1;  //关闭窗帘
        }
        if(last_curtain_flag!=curtain_flag&&mode==0)
        {
            BUJING_Cotrol(curtain_flag,3,270);  //控制步进电机旋转模拟窗帘的关闭和打开
            last_curtain_flag = curtain_flag;
        }
        if(last_curtain_flag!=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mode==1)
        {
            BUJING_Co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3,270);
            curtain_flag =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
            last_curtain_flag =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
        }
//                                 if(mode==0)
//                                 {
//                                         key_value = KEY_Scan(0);
//                                         if(key==2)
//                                         {
//                                                 curtain_flag=0;  //打开窗帘
//                                         }
//                                          if(key==3)
//                                         {
//                                                 curtain_flag=1;  //关闭窗帘
//                                         }
//                                 }
        if(mode==1)
        {
            LED0=!currentDataPoint.valueled;
        }
        if(DHT11_Temp>=A_DHT11_Temp||DHT11_Hum<=A_DHT11_Hum||Pre>=A_pre||m135_value<=A_m135_value||m2_value>=A_m2_value||m7_value>=A_m7_value)
        {
            BEEP=!BEEP;
        }else BEEP = 0;

        key_value = KEY_Scan(0);

        if(key_value==4)
        {
            display_contrl++;
        }
        if(display_contrl%2==0&&t>=10)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2);
            sprintf((char*)buff,":%2dC",DHT11_Temp);
            OLED_ShowString(32,0,buff,16);        //显示温度
            OLED_ShowCHinese(64,0,1);
            OLED_ShowCHinese(82,0,2);
            sprintf((char*)buff,":%2d%%",DHT11_Hum);
            OLED_ShowString(96,0,buff,16);//显示湿度

            OLED_ShowCHinese(0,2,3);
            OLED_ShowCHinese(16,2,4);
            sprintf((char*)buff,":%2dhpa     ",Pre);
            OLED_ShowString(32,2,buff,16);//显示气压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sprintf((char*)buff,":%4dppm",gz_value);
            OLED_ShowString(64,4,buff,16);//显示光照强度

            OLED_ShowCHinese(0,6,21);
            OLED_ShowCHinese(16,6,22);
            OLED_ShowCHinese(32,6,23);
            OLED_ShowCHinese(48,6,24);
            //sprintf((char*)buff,":%4dppm",m135_value);
            //OLED_ShowString(64,6,buff,16);//显示空气质量
            OLED_ShowString(64,6,":",16);
        }else if(display_contrl%2==1&&t>=10)
        {
            OLED_ShowCHinese(0,0,13);
            OLED_ShowCHinese(16,0,14);
            OLED_ShowCHinese(32,0,15);
            OLED_ShowCHinese(48,0,16);
            sprintf((char*)buff,":%4dppm",m2_value);
            OLED_ShowString(64,0,buff,16);//显示M2数据

            OLED_ShowCHinese(0,2,17);
            OLED_ShowCHinese(16,2,18);
            OLED_ShowCHinese(32,2,19);
            OLED_ShowCHinese(48,2,20);
            sprintf((char*)buff,":%4dppm",m7_value);
            OLED_ShowString(64,2,buff,16);//显示M7数据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sprintf((char*)buff,":%4dppm",gz_value);
            OLED_ShowString(64,4,buff,16);//显示光照强度

            OLED_ShowCHinese(0,6,21);
            OLED_ShowCHinese(16,6,22);
            OLED_ShowCHinese(32,6,23);
            OLED_ShowCHinese(48,6,24);
//            sprintf((char*)buff,":%4dppm",m135_value);
//            OLED_ShowString(64,6,buff,16);//显示M135数据

        }
//        if(t>10)
//        {
//          if(m135_value>100)
//            {
//                OLED_ShowCHinese(80,6,23);//有人
//                OLED_ShowCHinese(96,6,24);
//                //报警
//                BEEP=!BEEP;
//
//
//            }
//            else
//            {
//                OLED_ShowCHinese(80,6,25);//无人
//                OLED_ShowCHinese(96,6,24);
//                BEEP = 0;
//            }
//        }

        userHandle();                //用户数据采集
        WIFI_Contection(key_value);//WiFi连接控制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机智云协议处理

        Canshu_Change(key_value);

        t++;
        delay_ms(100);
    }
}

void WIFI_Contection(u8 key)//WiFi连接控制
{
    if(key==2)
    {
        printf("WIFI进入AirLink连接模式\r\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
    if(key==3)
    {

        printf("WIFI复位,请重新配置连接\r\n");
        gizwitsSetMode(WIFI_RESET_MODE);//WIFI复位
    }
}

void Canshu_Change(u8 key)
{
    u8 obj=7;
    if(key==1)
    {
        BEEP=0;
        OLED_Clear();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key==1)
            {
                obj++;
                if(obj>=8)
                {
                    obj=0;
                }
            }
            sprintf((char *)buff,"Working md:%4d",mode);
            OLED_ShowString(8,0,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Temp    :%4d",A_DHT11_Temp);
            OLED_ShowString(8,1,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Hum     :%4d",A_DHT11_Hum);
            OLED_ShowString(8,2,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pre     :%4d",A_pre);
            OLED_ShowString(8,3,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gz_val  :%4d",A_gz_value);
            OLED_ShowString(8,4,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2_val  :%4d",A_m2_value);
            OLED_ShowString(8,5,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7_val  :%4d",A_m7_value);
            OLED_ShowString(8,6,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135_val:%4d",A_m135_value);
            OLED_ShowString(8,7,buff,12);
            if(obj==0)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1)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2)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3)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4)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5)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6)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12);
            }
            if(obj==7)
            {
                OLED_ShowString(0,0,">",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0)
            {
                if(key==3)
                {
                    A_DHT11_Temp+=1;
                }
                if(key==2)
                {
                    A_DHT11_Temp-=1;
                }
            }
            if(obj==1)
            {
                if(key==3)
                {
                    A_DHT11_Hum+=1;
                }
                if(key==2)
                {
                    A_DHT11_Hum-=1;
                }
            }
            if(obj==2)
            {
                if(key==3)
                {
                    A_pre+=20;
                }
                if(key==2)
                {
                    A_pre-=20;
                }
            }
            if(obj==3)
            {
                if(key==3)
                {
                    A_gz_value+=50;
                }
                if(key==2)
                {
                    A_gz_value-=50;
                }
            }
            if(obj==4)
            {
                if(key==3)
                {
                    A_m2_value+=50;
                }
                if(key==2)
                {
                    A_m2_value-=50;
                }
            }
            if(obj==5)
            {
                if(key==3)
                {
                    A_m7_value+=50;
                }
                if(key==2)
                {
                    A_m7_value-=50;
                }
            }
            if(obj==6)
            {
                if(key==3)
                {
                    A_m135_value+=50;
                }
                if(key==2)
                {
                    A_m135_value-=50;
                }
            }
            if(obj==7)
            {
                if(key==3)
                {
                    mode+=1;
                }
                if(key==2)
                {
                    mode-=1;
                }
                if(mode >= 2) mode = 0;
            }
            if(key==4)
            {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0,&A_DHT11_Temp,2);        //开机读取温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2,&A_DHT11_Hum,2);        //开机读取湿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4,&A_pre,2);                        //开机读取气压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8,&A_gz_value,2);        //开机读取光照强度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0,&A_m2_value,2);        //开机读取烟雾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2,&A_m7_value,2);        //开机读取一氧化碳阈值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4,&A_m135_value,2);        //开机读取空气质量阈值
                OLED_Clear();
                break;
            }

        }
    }
}

void Get_Data(u16 count)//获取传感器数据
{
    static float bmp280_press,bmp280;                                //气压

    DHT11_Read_Data(&DHT11_Temp,&DHT11_Hum);

    bmp280GetData(&bmp280_press,&bmp280,&bmp280);
    Pre = bmp280_press;

    gz_value   = 4096 - get_Adc_Value(0x04);

    m2_value   = get_Adc_Value(0x07);

    m7_value   = get_Adc_Value(0x05);

    m135_value = 4096 - get_Adc_Value(0x06);
}
//void Mode_Change(u8 key)
//{
//        if(key==2)
//        {
//                mode++;
//                if(mode>=2) mode = 0;
//        }
//        if(mode==0) OLED_ShowString(0,0,"MODE:Auto",12); //HM
//        if(mode==1) OLED_ShowString(0,0,"MODE:H_M_",12); //HM
//}

void BUJING_Cotrol(u8 mode,u16 time,u16 count)
    {
    if(mode==0)
    {
        while(count--)
        {
            BUJ1=1; BUJ2=0; BUJ3=0;BUJ4=0;
            delay_ms(time);
            BUJ1=0; BUJ2=1; BUJ3=0;BUJ4=0;
            delay_ms(time);
            BUJ1=0; BUJ2=0; BUJ3=1;BUJ4=0;
            delay_ms(time);
            BUJ1=0; BUJ2=0; BUJ3=0;BUJ4=1;
            delay_ms(time);
        }
    }
    if(mode==1)
    {
        while(count--)
        {
            BUJ1=0; BUJ2=0; BUJ3=0;BUJ4=1;
            delay_ms(time);
            BUJ1=0; BUJ2=0; BUJ3=1;BUJ4=0;
            delay_ms(time);
            BUJ1=0; BUJ2=1; BUJ3=0;BUJ4=0;
            delay_ms(time);
            BUJ1=1; BUJ2=0; BUJ3=0;BUJ4=0;
            delay_ms(time);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只是一个程序没有什么用,能否补上原理图呢?